FANUC系统车六边形怎么车

楼主(2012-07-06):
FANUC系统车六边形怎么车

网友:
为什么要车呢。不能卖六角棒或铣吗?车出来也不怎么好。

网友:
简单点的配动力刀加机床主轴分度自锁功能实现。复杂点机床带径向插补功能,不过出来的可能不是标准六角,是近似六角的带圆弧过渡的多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