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材方管理论重量公式,这个对么?

楼主(2012-07-06):
方管理论重量计算公式:
4 x 壁厚x (边长-壁厚) x 7.85
其中,边长和壁厚都以毫米为单位,直接把数值代入上述公式,得出即为每米方管的重量,以克为单位。
如30 x 30 x 2.5毫米的方管,按上述公式即可算出其每米重量为:
4 x 2.5 x (30-2.5) x 7.85=275 x 7.85=2158.75克,即约2.16公斤
当壁厚和边长都以毫米为单位时,4 x壁厚x (边长-壁厚)算出的是每米长度方管的体积,以立方厘米为单位,再乘以铁的比重每立方厘米7.85克,得出即为每米方管以克为单位的重量。
这样子对么?

网友:
在钢管里没有这项,我得看看能不能添加了。

公式确定?

网友:
装个cad  再装个pccad   只要是封闭曲面拉伸出来的 重量一点就知道

网友:
我常年基本用软件查。

我现在身边没有小的手册,你可以查下五金手册(手掌这么大的吧),里面有标准钢管的单位理论重量。

网友:
对的是这样算的

网友(2012-08-30):
我这里也有一个计算方管理论重量的公式:四边之和*壁厚*0.00785*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