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螺纹,哪位高手能够提供这个程序啊

楼主(2012-07-06):
哪位高手能够提供这个螺纹的程序啊

网友A:
不会,表示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表示路过。

谦虚了吧,版主!

网友:
1.G32定位,后跟椭圆轨迹,进给值为螺距(牙型用直线逼近、或者成型刀);
2.用G32代替G1逼近椭圆,进给值为螺距(牙型用直线逼近、或者成型刀);
3.软件可做否?没用过软件编程
……
没想到了

网友(点评):
顶一个,软件不能独立完成,得写个批处理辅助完成

网友(点评):
我有次用尖刀车了个牙底为圆弧的,是用软件处理起始点,用批处理处理这些起始点。你可以百度下批处理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这盘又学一招!

网友:
进给为螺距+椭圆Z方向变量,  以前宏程序编过,多年没碰了

网友:
  你是要成型刀R2.5加工  还是  尖刀加工  或用R2 加工

网友B:
车一个等牙厚的圆弧牙顶牙底的变螺距的椭圆螺纹那才有意思

网友:
用R2.5的球头刀,直接走椭圆路径就搞定了,何必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车一个等牙厚的圆弧牙顶牙底的变螺距的椭圆螺纹那才有意思

忒绕……

楼主:
9楼的兄弟能说的具体一点吗?

楼主:
如果用尖刀该如何加工啊

网友:
唉,继续学习中。

网友:
CAM可以做的,用宏程序也可以,用G32,Z方向设为变量

网友C:
我晕
     今天刚刚干过,尺寸都一模一样
            伙计你是徐州的吗?

网友:
#1=18
#2=-18
wh<#1GE#2>DO1
#3=#1+0
#4=17*SQ<1-<#1*#1>\324>
G32 Z-35 F6
#1=#1-6
GOX60
Z3
END1
GOX100
ZI00
M30
             只会用R2.5的成型刀加工,期待高手??????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会啊 呵呵呵

楼主:
我是山东的 今年山东省选拔赛的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
     今天刚刚干过,尺寸都一模一样
            伙计你是徐州的吗?

我是山东的 济南山东省选拔赛的题目   兄弟能不能共享一下程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
     今天刚刚干过,尺寸都一模一样
            伙计你是徐州的吗?

兄弟  共享一下程序呗!让大家开开眼界,我不参加比赛  只是学学

网友D:
路过,学习。
这是什么上面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过,学习。
这是什么上面用的?

具体哪方面用的 不知道   这是今年数控大赛的题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具体哪方面用的 不知道   这是今年数控大赛的题目

   想了想,这个应该不难。
   样品做这么久还没做过椭圆的螺纹,需要验证一下。

网友:
o0001;(椭圆上的圆弧螺纹 FANUC )
M03S400T0101;
G00X70 Z16;
X56;
#1=0
N1#2=10;
N2#3=10*SQRT[1-[#2*#2]/400];
G32 X[2*#3+40+2*#1] Z[#2]F6;
#2=#2-6;
IF[#2GE-16]GOTO2;
G00X70;
Z16;
#1=#1-0.1;
IF[#1GE-2]GOTO1;
G00X100;
Z100;
M05;
M30;

网友:
那个发错了这个
o0001;(椭圆上的圆弧螺纹 FANUC )
M03S400T0101;
G00X70 Z16;
X56;
#1=0
N1#2=10;
N2#3=10*SQRT[1-[#2*#2]/400];
G32 X[2*#3+40+2*#1] Z[#2]F6;
#2=#2-6;
IF[#2GE-16]GOTO2;
G00X70;
Z16;
#1=#1-0.1;
IF[#1GE-2]GOTO1;
G00X100;
Z100;
M05;
M30;

网友:
这种螺纹有什么好处?

网友(点评):
无任何用处,忽悠人用,用来装13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