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零件加热设备如何选?传统的方法太慢了

楼主(2012-07-06):
       如图,主要加热头部,为了冲床好穿孔,一次成型。零件直径为16,穿孔长20,宽4.

      零件成型用冷镦机成型,一分钟40多件,但这个孔速度好慢,根本跟不上,传统的方法太慢了,没效率。因为本人对热锻,冲压还有模具这块不是很熟悉。

      现在是这样的,我的思路是先加热然后通过冲床直接冲成型。因为零件直径比较大,而且是圆的,不规则。直接在冲床上不能冲成型。问过很多模具厂商,没法做这个模具,也没法冲。后想先加热再冲。不知这样是否行得通。

      现在有几个问题:

     1.有没有这样的加热设备(以电为主),价格20万以下,好的卖不起。
     2.冲床应用怎样的冲床,吨力大概要多久,我们初步的投资也就10万以下
     3.因为要和冷镦机的速度跟上,中间肯定要设置自动冲送,这样的设技有没有厂家在做,价钱怎么样(要自动化,连接好)
希望各位能提点建议,厂家也可以提供资料,专门设计自动传送的也可以接单(如方案可行),最后希望在珠三角这代的,冲压模具,工装模具设计那家好的可以留个电话。

网友:
机械手,中频炉加热,冲方孔,(如果需要可直接淬火),成品。

游客

网友:
需要一个小自动或半自动的生产线才能满足你的要求,如果需要具体工艺,需要提供更详细的条件。
能具体点吗,这样的词也在脑海中。感觉中间传送装置很难实现?

网友:
加热后冲,这个尺寸还能保证 吗

游客

网友:
尺寸没要求,不考虑这个,主要成型就OK

网友:
如果是热锻的话,加热到900度以上。长度按15厘米,直径16毫米,热锻成型的话,成型工位上需要的压力大约200吨。加上初锻工位,和冲孔工位,三工位满负荷,一共300吨的压力机就够了。这是指热锻。不过需要做模具,你的价钱我不知道能不能下来。冷墩成型后,如果再加热冲孔,感觉上不如一开始就加热,然后连成型带冲孔,也容易一些。

游客

网友:
你的情况别人不可能都了解,所以建议不符合你的要求也是无可厚非的,论坛本来就是提供参考信息的地方。你愿意用反问句来说我是错的,OK,你的帖子你随便。
你工件长度没说,只能假设,工件有大头,尺寸不详,也只能假设,我算的结果是132吨。不知道具体形状所以多打了点余量而已。
锻压的话,没300万估计出不来。创业风险很大,现在又不景气。我们自己做产品自己用的,一下投资几百万,是人都吃不肖。
怎么算得200吨,我初步算了下也就90多吨,加大点120吨可以了。貌似我问了模具厂商那里算了下也是120吨冲床可以了。大侠是如何算得200吨的?这个模具是很费劲。如果全部成型带冲孔,就是采用锻压的方法了。

网友:
呵呵,局部加热的话,可以考虑用感应圈,感应加热貌似会快些。同意楼上子子的说法,你的工况和具体细节大家很难了解的有你自己那么清楚,回回帖,也只是提供个思路而已。

游客

网友:
好像我没说什么,不过你们的回答还是给力的

网友:
感应加热,模具冲孔没有问题。不过孔口形态可能不好

游客

网友:
我怕它会变形,冲不来,模具也很难做那个冲子。

楼主:
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案子的啊,全国各地,求个有现成的厂家,求考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案子的啊,全国各地,求个有现成的厂家,求考察。

把大家的回复都看了一遍,我认为这个零件用冷镦成形很正确,有人说一开始就采用热锻,这个我认为对你而言不合适。很多人都忽略了基本面,“穿孔长20,宽4”,这样的冲子要怎么做?即使做出来又能有多长的使用寿命?即使采用热冲我认为也不行,从未见闻热锻冲这么小的孔。我的建议是,此孔做何用?如若不影响功能,能否做成盲孔。以上为个人见解,多多指教。

游客

网友:
这个零件主要就是为了这个穿孔,插销用,整个零件工程定位。为了这个模具,跑了几天,没一个敢保证。看来又需采用原始的加工方法,没效率啊,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