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大摩擦力,让绳子与槽轮不打滑?如图

楼主(2012-07-06):
诸位好有个问题需要请教大家,
现在有一个V槽滑轮驱动涤纶圆绳,这是靠摩擦力的方法传动,目前已经可以把绳子张的很紧,
在不变更绳子与V槽轮的情况下,如何增大摩擦力,让绳子与槽轮不打滑?
谢谢。

网友:
多绕几圈

游客

网友:
不知道具体的传动是个什么样的,多绕几圈也不过是个办法中的一条。绕得像行车收卷桶那样还行。
绳子会不会缠到一块去

网友:
同意楼上的办法,呵呵,改成双联螺旋轮驱动,不过貌似楼主不想改槽轮呀。

加两个导轮使绳与轮的接触超过一半能好些吧?

游客

网友:
说不清楚,涤纶圆绳的弹性模量也不小,涨的过紧会拉长的,呵呵,还是应该换换绳和槽轮,可以根治。
有道理。不过楼主的这种传动方式可靠吗。不知用在哪里。

网友:
V槽轮为什么用圆带呢??不能用V带么???

网友:
楼上说的对,而且与圆带相配套的好像也不是V槽,而是半圆槽

游客

网友:
对,像行车卷筒那样。要考虑应力。

网友:
还得看是往复还是单向吧?  短距离往复好办 单向运动就没办法用多缠几圈,或绳头固定在槽轮上的办法了吧?  绳子上能挂胶的话 会增大摩擦力

游客

网友:
想不出来,能否具体说一下?
单向的也可以多缠几圈,只不过轮槽的截面要设计好

网友:
在轮子上打出点划痕可否

网友:
这里有个100多年前的解,呵呵

它是日内瓦的钟表店里的古董钟的一部分。

游客

网友:
不是找的,是某年陪客户验收设备,周末逛街乱拍的。
俺其实挺感兴趣 动静之机 是怎么找到这幅图的。呵呵。
很不错,有启发,圆变多边形可以增加摩擦力,佩服!

网友:
用来干嘛的啊

网友:
那钟还很复杂呀

网友:
上车床滚花可以吗?

网友:
绳子表面涂上松香增加摩擦力。

网友:
轮上安装塑衬

网友:
1.增大接触面积,如多绕几圈,改变槽型等,2,增大压力,如张紧,增加张紧轮等等,3.改变摩擦系数,改变零件材料。

网友:
绳子是湿润的话也可增加摩擦!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手摇磨床那个左右动作的机构
里就是一根钢丝绳多缠了几圈
不会打滑

网友:
把绳头固定在槽轮上

网友:
图片上的那是什么钟呀

网友:
可否往绳子上涂点摩擦系数比较大的液体或其他什么东西

网友:
增大摩擦力可以从2个方面考虑:
1)增大摩擦系数。(可更换材料,表面状态等等)
2)增大压力。

网友:
增大摩擦力,要么就增加压力要么就增加接触面积,你这个能增加接触面积了,绳子放长一点增加一个压轮不知会怎么样

网友:
     我认为多绕几圈是好的做法,将表面粗糙化增加摩擦力,这个只是短期行为,它会加大绳的磨损,容易断裂,发生安全隐患;加大压力也是不大好,对整个机构都会增加其负荷而容易出现其他的问题。      有个观点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带传动的设计,都不要用增大接触粗糙度等的方法去加强传动,那样长久不了的,看看轮槽就知道了。

网友:
摩擦就在绳子和轮之间产生,两者都不允许变,还会又有什么方法可言!

网友:
f=nu, 自己想办法增加压力,或摩擦系数, 再蠢的方法只要目的达到了,就是你自己的东西。

网友:
想办法让绳子绕轮的接触面积增大,不知张紧轮往里面弄是接触面积大些行不

网友:
可以在轮上 滚花 就是加大表面粗糙度

网友:
加个张紧轮

网友:
轮子表面滚花

网友(2013-09-13):
你这东西用来做什么的!为什么不选用其他的材质呢?

网友:
槽底搞一些均匀的凸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