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钢板罩参数

楼主(2012-07-06):
各位前辈们好!
       有两个关于钢板罩问题,想请前辈们帮忙解答一下。此问题关系到我如何做出准确的示意图能够方便外协厂家设计制作。

问题一:
        已知行程,如何确定钢板罩最小压缩、最大拉伸和节数?

问题二:
        有没有快速估算的方法,可以大致确定问题一的内容,如何估算,公式是什么?

先谢谢了!

网友:
有专门卖这个的,你告诉他行程,他给你一个方案,可能就是现成的,你再看看合适不合适,哪需要改一下,具体细节可以不用去管,估计最大拉伸就是行程吧

游客

网友:
你说的对,我只是大概的笔划下,你看一下实际的样子就知道大概范围了
最大拉伸怎么能是行程呢,最大拉伸=行程+最小压缩。谢谢你的回答,但是你的回答不是我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