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合金(5083-H112)棒和板,美方那边要求退回,急!

楼主(2012-07-06):
小生现有一难题,麻烦各位解答!

我现在做美国一加工产品,材质要求(5083-H112)铝合金板。现在我方用(5083-H112)铝合金棒直接剂型此产品,减少加工成本,两年来没有出问题,可现在对方说出质量问题,要求退回产品。以产品材料是棒而不是板为由退回产品,而我方检验结果是我们所用的棒的材料化学性能、力学性能及其他性能完全和板的一样,但是就是不能够证明这两种东西是一样的。

请大侠们看看,哪儿能够证明两样东西是一样的,权威机构或者有权威文件可以查出这两样东西一样的,非常感谢!

急···········

麻烦老鹰帮亮亮灯,非常感谢!

网友A:
做了两年,现在是退回第一批吗?还是最近的一批?

不过板材和棒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成型方式,你看看对方是否在这个环节上要求了什么东西。

游客

网友:
见识了,这里头果然是有大学问。 其实下午我就想说的,既然鬼佬能看出材料不对,肯定是被检测出来不合要求了。
也有相同成型方式的板材和棒材,但是仅仅冷却方式不一样,出来的材料金相组织就会不一样,所以问题就出来了

楼主:
以前没有问题,现在把他所有的库存都退回来了,他要求板材加工,我们是用棒挤成板再加工的!

网友B:
你这个工作模式就不对,还是以前说的‘华人工作模式’,一个是嘴上说,还一个就是什么都不确定,到时候没有依据,

我也做出口欧、米的设备与部件,你要怎么玩!看看,

1,有合同,跟着合同有技术附件,里面有材质要求,金相图谱,签合同的同时这些东西都‘封样’了,你有一套,他有一套,以后这个就是法律依据,

2,人家说用板的,你就不能用棒材,不是一个组织性能,除非签订补充协议,否则绝对不可以,假如人家没有同意,你自己擅自作主了,退货是无条件的,你到哪里打官司都必输无疑,

3,假如人家同意的,拿书面东西说话,最上说,等于没说,没有依据,

4,假如是人家只要求性能的,没有提棒材或棒材,你找ASTM规范,看上面有多大的差异,到底差在哪里了,你自己做性能说明,试验,把这些作为法律证据提出,否则,就无效,

玩外贸,与鬼子玩,千万不能自己觉得怎么样,觉得‘差不多’,这在国内可以,出国了,就什么都白搭了,鬼子最不认的就是乱说,

游客

网友:
与鬼子玩,不能把国内的习惯带到哪里,人家不认,我玩大结构,鬼子要计算书,5家厂子就阿拉有,鬼子直接就淘汰其它所有家伙,只有阿拉有资格玩,那些家伙大叫,说这不都差不多吗,鬼子问,差不多是差多少?你说!
技术要求这个东西,成也它,败也它。两个极端,欧美日图纸,技术要求和零件尺寸图各占半壁江山。国产图纸,见得最多的就是去毛刺,周边倒角云云。,出问题了各种烦。MLG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了两年,现在是退回第一批吗?还是最近的一批?

不过板材和棒材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成型方式,你看看对 ...

前没有问题,现在把他所有的库存都退回来了,他要求板材加工,我们是用棒挤成板再加工的!

游客

网友:
998大侠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是和对方多沟通吧,坦诚相待,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买个教训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工作模式就不对,还是以前说的‘华人工作模式’,一个是嘴上说,还一个就是什么都不确定,到时候没有 ...

这话是。
家里有个亲戚是做外贸的,我出来之前,就跟我说过,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uncertaint。
跟鬼佬做生意就得小心再小心,他有次一批货,由于厂方的原因发货迟了,本来是海运,他直接空运过去,花了一大笔钱,还跟我说,幸好在当天到齐,不到不知道要赔多少。
还有一次,厂方的工人好心,往一个箱子里塞了过多的货,结果到港后洋人说违规,不卸!最后他和工厂各付了一半的损失。

外贸不是内贸,人家讲规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话是。
家里有个亲戚是做外贸的,我出来之前,就跟我说过,做生意,最忌讳的就是uncertaint。
跟鬼佬 ...

我小妹妹刚玩出口的时候,我就特别强调这些,她本人是学专业外贸的,开始我给写合同,律师再确认,

出口到小鼻子那里的东西,无论是材料,制造,所有东西有详细认证的文字资料,一丝不苟,东西可以贵,可以有高额利润,但必须一丝不苟,没有毛病,塑料件的模具,严格打5000件报废,就是不凑合,这样就有生意了,

国人最大的问题是凑合,想当然,觉得不会有大事,假如有一次事情,可能赔的‘底儿掉’,这就是教训,

你看长虹,损失一次,再也不能翻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工作模式就不对,还是以前说的‘华人工作模式’,一个是嘴上说,还一个就是什么都不确定,到时候没有 ...

他的图纸上要求是5083-H112,没有说是棒还是板,我们用的材料也是5083-H112,因为材料比较厚,买回来就是棒,所以价格比较好加工,现在美国标准中5083-H112是板,他们一口咬定我们的东西是棒不是板!

网友C:
楼主不占理,完全被动,不如先搞清楚出了什么质量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为什么以前没有问题,是不是这个批次的材料和工艺有问题,哪些性能指标没达到要求等,再作打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的图纸上要求是5083-H112,没有说是棒还是板,我们用的材料也是5083-H112,因为材料比较厚,买回来就是 ...

既然人家原来的标准是板,这就非常明确了,怎么会是没有说?米国材料标准非常细致的,说是板的就不可能是棒,

你把你手里的原标准发上来,大家看一下,马上就知道了,应该没有疑问,

另外,你‘封样’时候怎么做的?现在那个‘封样’的东西与图纸要求在哪里,你找到那个东西,发上来,再详细说,

游客

网友:
封样的东西都有,我调查了下可能向2266998说的那样,我们要败了,调查结果是我们的供应商擅自改动材料,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两年都没发现,出事故时才发现有这问题的,真一群人才,现在领导也不主动沟通,我真佩服!
封样,就是签合同之前对产品的最终确认,包括实物,图纸,说明,金相图谱等,你没有这些,就完全没法打官司,就不该玩外贸,完全没有玩外贸的能力,
还是我以前说的,不能嘴上说,嘴上说的是白说,没有人认,鬼子信你说吗?你要有书面的东西,没有书面的东西,就100%认输,玩国际贸易与国内完全两个概念,不能讲究‘差不多’,‘凑合也能够用’,人家不理会这个
另外你所指的封样是???????????
我刚刚问了领导了,材料不给啊,都快晕死了,我来这不长,这案子原来不是我的,后来划分到我这了,可出问题了,领导就是说都是5083-H112,只不过是棒了,做的检验标准都符合板的标准,我没有相关标准,不知怎么办啊

网友D:
首先你要确认标准体系,米国标准要求的是棒还是板材
如果不一样,你们供货两年了,拿出以前供货用材的证据,证明对方已经接受了两年

网友E:
请问楼主的5083棒料是哪里来的?我找了三个月都没找到,日本,美国的5083只做板材,都不带做棒材的,你的材料很可能是一直都有问题,只是之前客户没发现。

网友:
你觉得你有私自更改的权力吗? 你觉得对,但事实不一定对,对了你也不能换,除非别人同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的5083棒料是哪里来的?我找了三个月都没找到,日本,美国的5083只做板材,都不带做棒材的,你的材 ...

棒材是真的,这点肯定,是我们一个供应商搞定,貌似在无锡的一家钢材市场,材料通过SGS验证是和板材性能一样!

游客

网友:
钢材市场上的材料我是不信的,都是小厂的产品,SGS也不能验证所有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占理,完全被动,不如先搞清楚出了什么质量问题,为什么会有问题,为什么以前没有问题,是不是这个批 ...

是被动,美国老就是有问题,一台机械在那边出医疗事故了,什么原因不说,就说我们的东西有问题,但是就反馈的情况看和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别人就是不用,说我们的有问题,问题在哪儿也不说,也不说责任在我们,主要是这是一个大项目,很大,但是我们代加工吗,其中的一部分给我们做,很小的一部分,现在其中的五种零部件出问题,也就是这个项目的一小部分又不能做了,感觉就是他们要在美国当地找一家公司做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要确认标准体系,米国标准要求的是棒还是板材
如果不一样,你们供货两年了,拿出以前供货用材的证据 ...

每次都有来回收据的,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对方已经接受了两年,现在不接受得有理由,如果没有理由也不一定站住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都有来回收据的,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对方已经接受了两年,现在不接受得有理由,如果没有理由也 ...

不能这样说。
因为对方可能在两年时间里没有发现问题,现在才发现,所以,他们有权力现在提出退货、包括所有的库存,“老帐新帐一起算”。
现在关键的就是,证明棒料的某些性能,与板料相当;并诚恳、主动、积极地与客户沟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的5083棒料是哪里来的?我找了三个月都没找到,日本,美国的5083只做板材,都不带做棒材的,你的材 ...

昆山山鑫铝

网友:
那肯定就是你们自己厂子里的问题了,你没有严格按照客户的要求去生产,那出现的结果当然是你们自己承担了。人家不是要最后的产品,关键人家厂家要的是你的工艺,你到厂的是铝锭,再挤出板材来,再去投产。这就说明你们的工艺跟人家的不一样,无论最后你交货的产品什么都达标。但是人家就认为你们生产的工艺有问题。不是人家想要的。铝板的生产有很多种,而你们选择的是挤压再投产,相当于锻造了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