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的轴承只有外圈了,怎么弄出来!急!

楼主(2012-07-06):
绿色的坏的轴承,外面的是一个铝制皮带轮,不能把皮带轮弄坏了

网友A:
谁设计的找谁,怎么能这样弄呢,没考虑拆卸啊。呵呵!做个涨紧的东西吧,只要能卡住那个沟槽,涨紧力不要太大,然后敲出来。或者在左侧打孔,然后慢慢敲,敲一段距离就可以拆下来了。方法比较多。

游客

网友:
打孔方法好啊!
顶 这样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难度,我去年做维修时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你用一铁棒插进去,然后用电焊焊一圈,看能弄出来不。

网友B:
找供应商啊,一般他们都有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供应商啊,一般他们都有方法的

我是销售方的,帮客户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设计的找谁,怎么能这样弄呢,没考虑拆卸啊。呵呵!做个涨紧的东西吧,只要能卡住那个沟槽,涨紧力不要太 ...

这方法我这有条件,谢谢了

网友:
加热一下碰碰运气吧,呵呵。不知道你铝制皮带轮能否抗得住,外面铝制的带轮的话,我猜过盈量应该不是太大,铝的膨胀系数貌似比钢大吧?

游客

网友: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好方法,哈哈。推荐使用。

网友:
上车床反爪涨轴承外圈内孔 然后用拉码拉。。。。

网友:
简单实用的办法,买一个合金磨头。从里面把轴承磨得将要透了,就可以取下来了。这是本人经常实用的办法,不是理论版~·哈哈!

网友:
这个设计者也真是。。怎么能这样设计呢?

网友:
大家就事认事。解决方法是,一个是在皮带轮上钻对边两个孔,还有一个用一根长度和轴承內啳孔差不多的圆钢,把它和內啳焊上,用另一打棒退出。

网友:
先加热带轮!再。。。

网友:
最方便的方法是跟8楼说的一样,用气焊隔远点烧烧带轮,100度,戴烧焊用的隔热手套把轴承外圈取出。

网友:
学习到了很多!

网友:
再买个同样规格的轴承拆了,把内圈装回去,直接敲就出来了

网友(2013-03-27):
我一看就知道楼上的都不懂维修,教你个方法:在内圈里焊一根不锈钢杆,放在平整的台钳上一敲就出来了!!

网友:
各有高招,乱呛汤

网友(2013-06-16):
先拆外面,拆后有一个孔放滚子进去的,一个一个倒出来。

网友:
外圈上焊接2个螺杆,制作个简易拉马,拉出来就好了

网友:
想想,办法很多、

网友:
在内孔上做螺纹,用同样的螺纹棒拧上,卡住外圈拉。

网友:
皮带轮不能先搞下来么,用点安治化工的产品试试,如果高温变形了就麻烦了

网友:
看来楼上很多方法啊,供楼主参考

网友:
随便找两节5个以上的钢筋用电焊点到坏轴承内壁上,轻敲皮带轮,如还敲不下来,用火焰快速加热皮带轮马上敲下来

网友(2013-09-11):
找2个螺母,中间是宽大的螺帽,螺母两端磨圆顶住沟道,然后从另一端压螺帽,将轴承外圈压出

网友(2013-10-19):
结构设计有问题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机动磨头打磨及内壁焊横杆打出比较常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