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X50的方管需在上下两面开直径25的通孔,一次成型,怎么保证同轴度?

楼主(2012-07-06):
50X50的方管需在上下两面开直径25的通孔,一次成型,怎么保证同轴度?

网友:
开孔在方管的什么位置,靠近端部好处理,如果是中部,要麻烦些。最好有个示意图看看。

网友:
这个,你可以到大街上看看,做不锈钢门窗的都会。

网友:
一次用摇臂就搞定了,就是钻头要磨成薄板钻头。如果没有摇臂就搞铣床。

网友:
可以上镗床,摇臂钻,铣床,等,有什么难得啊

楼主:
我们想用冲床一次成型的,在中间部位,间距100

网友:
冲压,管子不变形吗

网友:
直接上钻床或者冲床(需要模具)不可以吗?

网友:
没有示意图怎么帮啊

网友:
方管多长?似乎可以做,同轴不是问题。管内凹模支撑要做成活的,冲压时顶紧,冲完要能松开。可以做到。楼主想做的话,留个QQ号,我告诉你如何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想用冲床一次成型的,在中间部位,间距100

冲压变形会很严重吧

网友:
同轴度保证多少啊?
两孔距离多远?

网友:
提供的条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