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选用什么材质的刀片?

楼主(2012-07-06):
加工缸盖时有一个预铸孔,直径Φ26,深度10mm,存在坯缝、有时夹砂。材质HT250。
现在用双刃的可转位镗头粗镗,加工至尺寸Φ30,选用YG8材质的刀片合理么?

楼主:
我类个去,这有啥好沙发的。。。。

网友:
貌似可以,YW的更好

网友:
YG8没什么大问题   YW的也可以试试

网友:
外资品牌的刀片也可试试。

网友:
YG主要是加工铸铁类的    没有问题

网友(2013-04-11):
你可以选CBN的试一下

网友(2013-09-22):
可以的!假如效果不好的话可以选YA的
常用的硬质合金以 WC为主要成分,根据是否加入其它碳化物而分为以下几类:
  ( 1)钨钴类( WC+Co)硬质合金( YG)
  它由 WC和 Co组成,具有较高的抗弯强度的韧性,导热性好,但耐热性和耐磨性较差,主要用于加工铸铁和有色金属。细晶粒的 YG类硬质合金(如 YG3X、 YG6X),在含钴量相同时,其硬度耐磨性比 YG3、 YG6高,强度和韧性稍差,适用于加工硬铸铁、奥氏体不锈钢、搜索耐热合金、硬青铜等。
  ( 2)钨钛钴类( WC+TiC+Co)硬质合金( YT)
  由于 TiC的硬度和熔点均比 WC高,所以和 YG相比,其硬度、耐磨性、红硬性增大,粘结温度高,抗氧化能力强,而且在高温下会生成 TiO 2,可减少粘结。但导热性能较差,抗弯强度低,所以它适用于加工钢材等韧性材料。
  (3) 钨钽钴类( WC+TaC+Co)硬质合金( YA)
  在 YG类硬质合金的基础上添加 TaC(NbC),提高了常温、高温硬度与强度、抗热冲击性和耐磨性,可用于加工铸铁和不锈钢。
  ( 4)钨钛钽钴类( WC+TiC+TaC+Co) )硬质合金 (YW)
  在 YT类硬质合金的基础上添加 TaC(NbC),提高了抗弯强度、冲击韧性、高温硬度、抗氧能力和耐磨性。既可以加工钢,又可加工铸铁及有色金属。因此常称为通用硬质合金(又称为万能硬质合金)。目前主要用于加工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等难加工材料。
YG6A 14.6-15.0 1400 91.5 适于硬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半精加工,亦适于高锰钢、淬火钢、合金钢的半精加工及精加工。 K10
YG6X 14.6-15.0 1400 91 经生产使用证明,该合金加工冷硬合金铸铁与耐热合金钢可获得良好的效果,也适于普通铸铁的精加工。 K10
YG6 14.6-15.0 1450 89.5 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非金属材料连续切削时的精车,间断切削时的半精车、精车、小断面精车、粗车螺纹、连续断面的半精铣与精铣,孔的粗扩与精扩。 K20
YG8 14.5-14.9 1500 89 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与非金属材料加工中,不平整断面和间断切削时的粗车、粗刨、粗铣,一般孔和深孔的钻孔、扩孔

网友:
可转位粗镗头啊,那你用的刀片是株钻的?下回要粗镗头和刀片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