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mm的铝板攻牙,客户端容易滑牙

楼主(2012-07-06):
目前我的烦恼是,4mm的铝板攻牙,客户端容易滑牙,想铆个螺母进去。试验过普通的,螺母跟着螺丝转。

记得坛子里有人提过广州有家做紧固件的,知道的社友请给我联系方式或者网址。

网友:
在上面搜索里搜了下关键词,没找到,待其他人来.

网友:
用挤压丝锥 会好点

网友:
你就打个铜螺套

游客

网友:
客户端还是有松脱的现象

楼主:
主要是客户端维修的问题

网友:
加钢丝螺套,也便于修复。

网友:
我看到有3-4MM厚的铝板上铆个6角螺母
看人家的东西螺母不会跟着转
但不知道人家在哪做的

网友:
铆钣金上常用的那种螺母柱。或者做牙套。

网友:
加点腊好攻多了

网友:
1,上牙套。2,焊螺母。3,换材料。

网友:
4mm的铝板,你要打多大的螺丝?
一般钣金厂都是用压铆螺母,有圆形侧边带锯齿形的,也有六角形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种类。但我见过的不多。
不过你说的六角形的那种螺母,好像还需要个工具才能压进去吧。当然,自己也可以做个工具。。
圆形带锯齿的那种,螺丝拉紧后,自己就能带死,当然,没有上一种可靠。。

游客

网友:
M3,M4
不知道你要打多大的螺丝孔呢,如果孔比较小的话,用螺纹套就可以了。
原来老工艺就是这样,不可靠的,厚度太薄了。

网友:
涨铆螺母

游客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也是涨铆的螺母还没你的厚呢,压得好没事的。
有厂家吗?

网友:
淘宝上很多卖螺纹套的,加螺纹套进去就不会了,我们用M6的都加过

网友:
想问问什么是“客户端”?

网友:
加一钢丝螺套

网友(2014-08-27):
压铆螺母的话,只要是做紧固件的就可以了,但是螺母的结构要根据实际的材料,厚度等来设计

网友(2015-05-24):
我们下个星期就加工铝板焊接的箱体,估计到时也会出现楼主说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2016-10-26):
牙套很多

网友(2018-01-29):
牙套最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