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加工锥形工件,有哪些装夹方法?

楼主(2012-07-06):
普通车床加工锥形工件的时候,有哪些装夹方法呢?

网友A:
我知道的有2种,一个是小托板摆角度。一个是尾座调偏心。
没开过普车,但是书上见过,应该没错误吧。

网友:
锥度小的话可以用刀架刻度加工,大的话就可以改进下车床了

网友:
支持四楼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有2种,一个是小托板摆角度。一个是尾座调偏心。
没开过普车,但是书上见过,应该没错误吧。

小托板放角度是加工方法。

我以前车的时候就用卡爪,毛料用钢丝转了看,精加工打表。不知道现在有什么可靠高效的办法。

锥形工件因为加工特殊性,在设计上都会留直台阶的,或者有内孔,就算设计没,到了现场基本是要改图的。

给个图看看最好了。

网友:
什么都没有,怎么说啊

网友:
四种方法,第一种,小托板摆角度,第二种:靠手动感觉同时横向纵向进给,第三种:把中托板的螺母连接拆掉用弹簧拉住,后面加一个悬挂滚轮架上靠模.第四种,把主轴箱搬一个角度............

游客

网友:
怎么可能变不回去 除了第四种 其他三种我以前都试过了
你这第四种太变态了,回头变不回去咋办

楼主:
晕了,我说的是装夹方法?不是加工方法?假如给你一个有锥形的工件,必须要夹着锥度来做,怎么装夹?

网友:
车个锥度套呗  然后 锯个缝!!

游客

网友:
是的 最好用尾座顶一下

网友:
哈哈!装夹方法,感觉十楼的可行

网友(2013-09-12):
上个图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