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盘换上全新刀片加工时震得厉害,磨损后反而很平稳

楼主(2012-07-06):
  最近发现镗床铣工件时 ,铣刀盘换上全新刀片加工时反而震得厉害 ,刀片磨损后反而很平稳 。何故,如何解决?

求解答,谢谢。

网友:
安装不平衡? 刀位磨损? 不了解

网友:
楼主最好说得清楚一点

网友:
安装问题???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也遇到了。是不是震动时铣削的表面刀纹乱,还容易打刀。教你个解决的办法试一下。就是用油石先把锋利的刀刃轻轻磨一下,就会好了。

网友:
震动可能活压的不实,支架类,或者是局部刚性不足,可在下面用千斤顶用手拧上,震动的话,转速越高震的越厉害,调低转速试试

网友:
可能是铣刀直径选择不当,一般根据铣削宽度来决定铣刀的直径,公式:d=(1.4~1.6)a(MM),a是铣削宽度。

网友A:
可能片尺寸不一致吧,我也遇到过,测量了一下,刀片之间最多差值有0.2毫米,最后选了同一尺寸的刀片,没事了。我用的是4*H16方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片尺寸不一致吧,我也遇到过,测量了一下,刀片之间最多差值有0.2毫米,最后选了同一尺寸的刀片,没事了 ...

应该是这样子,上对刀仪一测便知,可能铣刀精度不好,刀尖高度不同所致。

网友:
新刀片基本都这样 旧的磨损后像与工件起到支撑作用

网友:
这应该是间隙产生的,刀片磨损后,有一个后角始终擦着工件,所以磨损后反尔没震动了

网友(2013-10-17):
通过你的描述可以判断,新刀锋利,切安装后必须用对刀仪校对下,否则切削受力不均衡就会造成震动,为什么刀具磨损了就好了那,突出的刀尖磨损了,属于单个或几个刀在工作,磨损后都整齐了,再有这样的情况,你可以停下机床 将刀盘卸下,观察是不是有磨损迹象比其他刀具严重的,严重的就是长出来的刀需要重新卸下安装上,如果还是震动就用油石将磨损稍微严重的刀刃轻轻磨几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