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填头充填量偏差大,求高手给个好方案

楼主(2012-07-06):
如图释黑箭头为料液走向,本来想在左边箭头处增加电磁流量计,然后利用PLC管控流量,但最后发现因为料液中存在果粒,果粒直径在3MM左右,如果在充填头增加电磁流量计,会不会造成堵料或充填速度减慢的情况,求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出口控制困难的话,有无可能准确控制进料流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口控制困难的话,有无可能准确控制进料流量?

其实现在其实我的方案就是控制料液进入气缸的量

网友:
这样的话,只能在前部新增加一个计量填料流量的工位,在不会影响速度的前提下,计量好一次填充的总量,到你图上这一步就不要再影响速度了,一次填充完成。呵呵

楼主:
感觉现在最影响充填量的无非是充填限位杆以及当中的Y型密封圈了,但是感觉这两个东西改起来也不容易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