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弯曲无缝钢管

楼主(2012-07-06):
  小弟需要弯曲 无缝钢管  没有什么折弯设备  不知道各位大师门 有没有什么号的方法 谢谢大家

网友A:
讲清楚一点管壁多厚直径多少。弯什么样地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讲清楚一点管壁多厚直径多少。弯什么样地弯。

壁厚4MM  直径42 MM   弯圆弧弯 圆弧没什么特殊要求  主要是 直接弯曲 管子  ,管子会扁  所以在下 想知道 有没有什么号的方法 不让管子扁的  或者少扁一点也行啊

网友B:
DN25 以下的烤红用东西卡一下能弯(90°的),一寸以上的这样弯容易变形,也是烤红,管道里面装细沙就OK了。这个也是听老师傅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25 以下的烤红用东西卡一下能弯(90°的),一寸以上的这样弯容易变形,也是烤红,管道里面装细沙就OK了。 ...

谢谢你的回复 明天试试

游客

网友:
那么粗,壁厚又那么厚,手工弯就不用考虑了,烤红都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明天试试

好使别忘了反馈下,我也长长见识~

网友:
看老师傅做是烤红管道里面装细沙放在模具弯

网友:
有专门的弯管工具

网友:
最好能有个手动液压弯管机,弯出来的好看,实在没有就烤一下。

网友:
是用一种弯管模具,你是不是要做我们这里有模具呀各种型号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