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型号的皮带

楼主(2012-07-06):
公司要买这个皮带,但是不知道型号怎么办。

网友:
同步齿形带!规格大小看不出!

网友:
像是同步带,是不是要到专业厂家定做呀。

网友:
应该是同步带。。

网友A:
同步带上应该印有规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上应该印有规格的

印有规格人家就不问了

网友:
这个是个普通的输送带,下面的是导向条,防止皮带跑偏!

网友:
像是同步带。

网友:
用尺子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联系供货商不就知道了

网友:
前来学习的,可惜没有经!!!

网友:
这个是个普通的输送带,下面的是导向条,防止皮带跑偏!
里面不是齿!是为了适应弯曲而开的豁口被大家看成齿形带了!8楼讲对了!

网友:
看着是矩形齿,你两下齿宽,然后跟卖同步带或皮带的人说说应该就知道

网友:
这种是非标的,估计要订做!

楼主(2012-12-15):
谢谢楼上,时隔多时我回来了.
这是-PVC材质导条输送带 皮带长度*宽度+导向条长度*宽度

网友:
没见过,上面像是平皮带,下面又像同步带

网友B:
用过不少的带,但是头一次见这样的!坐等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不少的带,但是头一次见这样的!坐等高手!

这个是平皮带加K13带齿导条,长度可任意选择。提供具体长*宽*厚,就能定做。材质大多是PU的,也可以做成PVC的,黑/白色,导条规格有6*4 10*6 13*8等等...

需要做传动带可以联系我哦,我司是专业做传动带和带轮的..
多多交流 1423188396@qq.com

网友:
不像是一般的同步带

网友(2013-04-03):
是带导条的输送带,我们有做德国esband的,2582774388QQ

网友:
同步齿形带

网友:
带齿三角带   只不过备加平面而已

网友:
没见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