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深孔怎么做才方便?有图

楼主(2012-07-07):
材料为45#钢,
第一个,内孔18的,要求0.018,镗孔肯定不行,想用拉刀拉,感觉容易断,用钢珠挤压,怕尺寸不好。数量1千个。

第二个,主要是2头的轴承位要同心,0.1内。从一头镗,不好镗。2头镗,中间45有接刀。数量2百个。

望论坛达人指教。

网友:
机床精度要高,对刀仪将刀摆对好,最好刀摆为0,  刀的精度要高 镗刀完全可以,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说说你所说的机床精度要高 ,要高到什么程度 ,刀的精度要高 ,高到什么程度???????????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我司没有你说的镗床,所有不合适
刀摆到0还好控制,设备呢?设备主轴跳动大的话镗孔估计是不行了,铰孔或者拉刀不知行不行。

网友:
第一个问题,我没见过,但听别人说过钢球挤压尺寸精度很好,
第二个问题,轴承位同轴度0.1太大了吧,45处是过孔,有接刀不影响,当然也可在干一面孔时,一刀干过去就没有接刀了。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第一个零件在车床上镗孔应该是可以的,这个有请干过车工的社友出来说一说,第二个零件一刀干过去指的是45过孔部分。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好,第一个钢球挤压也是需要把孔镗一下,这么深也不好镗。 第二个,一刀干过去好像不这么好弄。

网友:
第一个精加工用铰刀铰。
第二个两个办法:1、外圆64磨一刀做过渡基准,用弹性夹套装夹,两端都以外圆定位磨内孔,0.1的同轴没问题。
                        2、做个镗夹具,浮动镗杆、浮动镗刀一次镗好,也没问题。(一个镗杆装两把刀就是了,穿镗杆后再装前端的镗刀块,左     面的镗刀向右进刀镗好左面的孔,右面的镗刀向左进刀镗好右面的孔,卸下一侧的镗刀块,抽镗杆,完工。呵呵)

不困难。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第一个用钻、扩、铰的工艺,镗就没必要了。第二个,你到底有没有镗床,有的话,自己可以解决的。不过要自制刀杆和浮动镗刀块。(是双刃的)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你好,铰刀也是需要把镗孔才能较出精度,直接钻头后就较,怕铰出来的余量就把孔搞大了。 第二个,磨的工艺不理想,成本太高。镗刀,现在就是镗的,可能刀具有问题,
第二个活儿,不做夹具或者用简易夹具,只做或改造一下镗杆,刚性镗也能做到的,不过最好的办法是柔性镗。根据你自己的条件选择吧。

网友:
找我沟通下

网友:
我这可以做  15900403188李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联系上面电话就好了,我不是负责人。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价格报一下

网友:
第一个就是钻扩铰 注意铰刀精度等级 不要想那么难
第二个中间直接钻就好了啊 十丝的同轴度 到车床上用新爪子 或软爪就好了啊

网友:
你哪没什么难的啊,镗肯定达的到的

网友:
第一个,钻扩铰就可以。如果有条件,考虑一下枪钻加工
第二个,四楼的就挺实用的

网友:
这两个活真的不难。。。。。汗。就数控车就行啦

网友:
车床都可以做的,打表对好刀就好.

网友:
第一件长度长、孔小车床镗孔应该会有锥度0 A! t/ A* C4 Y0 k7 j
第二件45是过孔,同轴度0.1没有什么难度,0.02的同轴度掉头车我们都可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