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系统突然断电,重开机刀具坐标数据如何恢复?

楼主(2012-07-07):
各位高手,我是搞机械的,数控系统这块不太了解。

昨天被客户问到一个问题:

机床经常会出现突然断电的情况(比如拉闸限电),这时再重新开机,之前的刀具相对工件的坐标位置是否可以恢复并继续使用呢?如果不行,应该怎么办?因为重新对刀非常麻烦。机床是数控车床,系统为GSK980TDb。

我建议增加对刀仪,但需增加成本,客户不同意。

网友A:
不熟悉车铣的操作方式。
从原理上说,重新上电是可以不用对刀的,可以通过变量记忆对刀位置或者用坐标偏置,这些断电是不丢失的。但见通常的操作方式用的是坐标清零,好象这样比较方便编程,这样的话就要对刀了。
另外,对刀仪的作用不是干这个的,对刀仪是校准刀具本身的,不是校准刀具和工件的相对位置的。

游客

网友:
一般需回零,以避免断电时候的微小缓冲,好的机床可以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熟悉车铣的操作方式。
从原理上说,重新上电是可以不用对刀的,可以通过变量记忆对刀位置或者用坐标偏置 ...

http://www.newmaker.com/pro_58475.html
大侠,图片上哪个弯到卡盘前面的就是摆臂对刀仪。

网友:
产品型号:H4A
1 无须测试或数据编辑
刀具安装后一旦刀具的刀头接触到对刀器,通过对刀程序可以将长度自动注册到CNC的TOOL OFFSET中。

2 短时间自动更换刀具
机械运转率提升,刀头计测等操作可在短时间内完成。

3 自动刀具磨耗补正
一旦检测到刀头磨耗,通过相关磨耗程序可以自动进行补正,保证工件的加工精度。

4 自动检测刀具破损
如果检测到刀头的破损,机床自动停止运行,并提示告警。

不太清楚大侠从什么地方看出对刀仪能解决刀具和工件之间的相对位置?

游客

网友:
随便吐槽几句,说的磨损检测和刀具破损检测,虽然很多机床附带这个功能,但是正规使用的貌似没几个吧?这玩意需要加工完成后自动换刀 换成测量仪自己测量,而且很慢!!!大部分工厂会觉得这个浪费时间。

网友:
应该不用重新对刀,除非断电的时候,系统的参数也丢失了,有这种情况的,不过开机画面有显示

网友B:
广数980TDb系统还断电的时候哪一个轴在运行哪一个轴的数据就会改变,这是我们实验过的...

游客

网友:
一般来说可以通过回零来解决的,但是经济型的数控车一般都是接触式回零开关,回零不准确..所以还是重新对刀好
回参考点 绝对坐标归零 对刀! 断电 绝对坐标改变 回参考点 绝对坐标归零 这样操作可否不需要重新对刀?
一个星期跳闸68次的广数编程人员表示大师说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C:
x轴对好刀后,即使断电,他能自动记忆。我觉得不用对刀了

游客

网友:
如果断电时候x轴正在运动,那你不对刀去做,保证让你被老板X

网友C:
引用 网友C:
x轴对好刀后,即使断电,他能自动记忆。我觉得不用对刀了

为啥呀,不明白

游客

网友:
突然断电的时候,系统已经不工作,但是拖板移动有惯性的,会向前跑的,当你拖板不动的时候,断电不影响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学习来了!

网友:
一般不用对刀了~停电后继续加工需要对加工尺寸进行详细检测如果没什么问题就不用对了,如果有误差就需要重新对刀或调刀补了!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最好对,反正这系统不准的可能更大点,回零没用的。

楼主:
又找管电气的同事问了问,他说像法那科等好一点的系统有绝对零点,不需触碰式行程开关回零,只要驱动器电池有电并且不人工改变丝杠与电机的相对位置所有数据是不会因突然断电而丢失的。但目前所用GSK980TDb是不行的。又有负责调试售后的同事说只要每天开机时都进行回零操作,数据也可以继续使用。到底如何呢?头都大了。

网友:
长见识了 嘿嘿

网友:
      1.GSK980TD如果是换天加工,机械回零,ok。(比如昨晚下班关机,今天开机)。
      2.机床撞刀,看情况,小小撞一下,尺寸不是很严格,机械回零下。继续没事。尺寸是5丝以内赶紧重新对刀。
      3.如果如LZ所说的那样,照我经验来说,分2种,看加工尺寸重不重要,10丝以上,机械回零下,继续干活。尺寸很重要,几丝的,肯定先机械回零,然后重新对刀(或退下刀补,留余量,加工运行,测量,重新对回刀补,这种方法比较快,但要注意)
      这种情况,要看操作者熟不熟悉机床性能的,很难说。如果每天开那机子的人,相信他对这种情况很熟悉了。人和机产生感情,什么情况都很快解决。我开了3年GSK,TD.TA都玩,前2年经常出废品,后1年貌似没出过,做的是工装件,试制品,每天编几十个程序,简单,复杂,长轴,焊接基本都玩过了。熟悉机床,读懂它,断不断电,小菜一碟。

游客

网友:
这哥们说的有道理,机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人不断电,其它事情都是小菜一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数980TDb系统还断电的时候哪一个轴在运行哪一个轴的数据就会改变,这是我们实验过的...

这个真的可以有

网友:
這個情況哦,你只要對一把你覺得最容易對的刀,并記錄當前值和對刀后的值,差值你可以直接打到其他刀上

游客

网友:
这个可以和调试人员再了解下看看,谢谢!

网友:
突然断电,如果用每转编程,G01运行下不妨碍,G0运行下断电坐标就差远了。

网友:
用G28回下零点试试。

网友:
个人用过安阳鑫盛的6152,也是Gsk TDB系统,他断电就没有影响,我们做过实验,不管你怎么突然,都没问题,,问售后的,说驱动器有电池,只要电池有电,刀补数据就不会乱!

当然,现在的数控车已经不能再偷工减料了,,,,有可能钱不够,厂家不安装这些!

游客

网友:
我也不知道什么原理,反正我用的安阳鑫盛的6152,就是Gsk 980TDB系统,突然不乱刀,这应该和配置有关,有的Fanuc的系统,一样乱刀,,有可能是伺服电机上有文章
GSK980TDb似乎不支持驱动器电池模式,我再了解一下,谢谢1

网友:
法那可 oi系统断电后不用对刀

网友:
数控原理基本一样。

控制原理大同小异。

我用的西门子的和法那科的数控不需要重新对刀。
你这个不清楚。

网友:
不需要重新对刀

网友:
GSK那个轴在工作就要对刀,

网友:
听说过突然间断电后重新回零后自动运行加工出的产品尺寸有变,但变的不大;也听说过断电后开机自动运行会撞刀(没回零)
断电之后重新回零之后就应该OK了。对刀仪用在加工中心和雕铣机上面的比较多些,车床上倒是听说有人在说车床弄个对刀仪怎么样?做出来的亲眼没见过。

游客

网友:
对刀仪主要是成本有点高,老板不肯出银子,用在中低端机床上是不划算的。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复杂,数控机断电后,开机后机械回零,再把程序吊出来加工就行,不存在撞刀什么的,先检查下尺寸,有变化就进行刀补,如果刀坏了,那肯定要重新对刀的

网友:
可能机床没有记忆电量了,更换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呀,不明白

都是中国工业技术的错。

网友:
刀具多的情况下,建议还是对一下!一把刀可以不用对,回程序远点,做一个产品,后 再根据其尺寸调整!

网友:
同意172288625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意外断电后首先判断断电时刀具的移动速度和哪个轴在移动,是G00还是G01
如果是G01,则根据G01走刀速度及工件公差判断如果不做调整直接加工会不会撞刀或出废品,有时出个废品也无所谓,加工后再调下刀补就OK了,一般不须再对刀
如果是G00,那就找一把最容易对的刀,把断电时正在移动的轴重新对一下,把偏移的量用刀补 补回去,记得把所有刀都补

我们是数控车床,其它机床没用过,不太清楚

游客

网友:
只对一把易对的加工尺寸精度高的刀,而且对当时运动的轴,看有没有变化,有变化再根据经验刀补所有刀。

网友:
再次通电后把机床重新回一次原点OK

网友:
把刀具的数据记一下然后嫩在把那个回零一下看一下就可以了啊

网友:
好像有的系统需要会原点吧,有的就没有那么麻烦!@

网友:
开机就归零了,对刀麻烦了…

网友:
看你的测量系统是增量式的还是绝对式的啊,绝对式的化坐标值不会变化,可以直接加工。如果使用光栅尺(或增量式编码器)的话每次回参考点的机床零点位置不一定一样,可能差点(如果使用时间长的话更容易出现).

网友:
回零就可以了吧,第一个工件注意测量一下就行

网友:
我今天没有事情又来看了看后面的回复...我觉得很多朋友的回复都存在片面性,而且也没有经过实践...楼主说的是系统是GSK,而且机床估计也是经济型的数控车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真正的试验过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我是试验过这个问题的,CJK6150数控车,980TD系统,配置了接近触压式的行程开关和零点开关,在车端面的时候拉下闸刀,重新开机回零以后,按启动,结果是刀具一下子走到X轴的中心了,机械位置超程,z轴位置基本没有变化,重新对刀以后,X轴位置恢复正常...
   我使用的HAAS和小巨人马扎克系统的机床和最近使用的济南一机MJ760机床,断电以后重新回零,基本上尺寸不会改变,改变的大小都是丝杆间隙引起的.....我在想,如果同样的机械硬件配置,换成GSK的系统是不是也不用重新对刀呢,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这样配置机床的朋友可以做一个试验证明下..

网友:
要不要重新对刀,要看你之前的对刀方式及机床的设置

网友:
我没看懂楼主什么意思,我只知道我们厂GSK980如果在加工过程中突然断电肯定X,Z都要重新对刀。如果不在加工中断电不用重新对刀。

网友:
这个机床不同有些功能也不同啊

网友:
说明书上都有的:回参考点对刀。
4 I% x* @3 J: N, t对刀之前所有轴先回一次参考点,加工中途断电,重新上电后所有轴先回参考点,然后直接加工。" m9 E2 E7 W! b1 h4 w
加工完后程序已返回开始断电,重新上电后直接加工。

网友:
我用的是西门子802D的系统 做的是螺杆转子 我们这里电压是不稳 经常会断电的 一个零件下来要好几个小时的! 要是按你们的方法 电费 老板都受不了的!我一般就是回参考点后 直接转导程 启动程序没一点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