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现做一台滚轮输送机,求帮助

楼主(2012-07-07):
本人现在要做一台滚轮的倾斜输送机,,两边用链条拉动中间尼龙滚轮倾斜往上输送,滚轮两头带轴承,滚轮能靠链条本身的拉力把物料输送上去吗,,滚轮可以自身转动的,,本人不明如果滚轮本身可以转动,那输送上去是物料不会滑下来吗??坐等高手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这是靠摩擦力来传送的。想办法增大摩擦力就好了,倾角大的话就换一种输送方式。

楼主:
但本身滚轮可以运动,,输送时不怕物料往下滑吗??

网友:
除非滚轮与滚轮之间交错用链条连接差不多

网友A:
      从原理上说,可以行得通。但是,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要用尼龙材料,它的磨擦系数小。如允许,可用钢材
    再滚网纹花。以增加摩擦力。
2,输送倾角不能太大。小于10度为好。

楼主:
客户知发了图片给我,,滚轮用塑料的,因为比较多,滚轮应该怎样做了,,两头加带卡簧轴承,链条销轴顶着滚轮往上带动吗??倾斜角度8.4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原理上说,可以行得通。但是,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不要用尼龙材料,它的磨擦系数小。如允许,可用 ...

用不锈钢滚花,费用太大了,,用塑料的,,但我想知滚轮应该怎样做了??求高见

游客

网友:
尼龙(不管何种型号)70——80元/公斤。是普通钢材15倍。

网友:
两种材料接触,摩擦系数和自锁的角度是一定的。你的那个角度会不会下滑要看材料间的摩擦系数,如果不好计算的话可以用实验的方法。但是滚道停止后有可能带动滚轮逆向旋转造成下滑,一般标准做法是加装逆止器或抱闸。

网友:
向上输送,倾角不要超过17度否则可能打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