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原有机器改进,这个机构可行吗

楼主(2012-07-07):
总览图

总览图

这个是总揽图

局部图

局部图

这个是局部图
    这个是转盘式清洗机的装卡部分,对图示的圆型工件进行卡紧(只能装卡外圆)。转盘逆时针转动,在取出工件工位(曲线段),每个槽位的轴承按着几段曲线的路径行走,克服弹簧弹力实现对工件的松绑,操作者可以在松绑这段路径内,实现对工件的取和放,接着走出这段曲线,弹簧力施加,工件夹紧。补充:工件下面有个托板,工件松开后不会掉落。
   请大侠们指点,小弟这个结构的设想是否可行,或者又没有更好的装卡结构呢?

网友:
不错,思路是对的;不过那块凸轮板貌似太大了,会不会挡住工件不好取放

网友:
可行,很成熟的机构了,不过布局需要再优化一下,靠弹簧力夹紧是否可靠?为什么不靠凸轮夹紧

网友:
是啊,用凸轮不更好吗?

网友:
要是能动一下就更好了,便于大家帮忙分析。另外对功能描述不是很明确?

网友:
非常成熟的构思

网友:
我们是用凸(轮)板驱动机动阀,再气控夹具缸来实现复杂动作,不过成本高了点。

游客

网友:
不错

网友A:
结构是好的
个人建议在每个夹具上二根弹簧间的轴承
应该加一个水平方面的定位类似于腰形孔
限制其它方面的自由度

网友:
可行的方案,只是工人操作的安全性有待考虑。

网友:
学习,不知道操作是否简单

网友:
比较巧妙

网友:
就是旋转过程中可能会掉落,下面不要全部镂空,搞成网状的既可以漏水,又可以支撑,另外两侧的导向槽会不会太短导致卡死?弹簧柱直接导向不是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本控制得不错,不知楼主计算过压紧力没有,

压紧力原来计算过 很久 忘了 应该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是好的
个人建议在每个夹具上二根弹簧间的轴承
应该加一个水平方面的定位类似于腰形孔

恩 应该有必要加腰型孔 貌似有些单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是好的
个人建议在每个夹具上二根弹簧间的轴承
应该加一个水平方面的定位类似于腰形孔

恩 应该加上腰型孔限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想想,自动取放。
这个结构可以了,比较简单明了,不过与凸轮结触压缩弹簧的部分最好用轴承,减少 ...

自动取放就比较麻烦了 成本也会上来 各种气缸和检测设备都用上 码料机构也得跟上 。您说的用轴承,我没看懂能否详细说明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想明白轴承与卡紧弹簧之间怎么接上力啊?

看到这个你可能明白吧

网友:
这种单向驱动的加紧机构很成熟了   只是感觉布局不太舒服  貌似你的凸轮板太大了  影响整体美观  有没有考虑过放在转盘下面呢  还有一点就是好像你的弹簧杆挺长的  但你用的轴套好像太短  这样扭力会很大  容易变形或卡死  应该加个导向机构目的分解凸轮板对他产生的扭力

网友:
做两块凸轮板不知道是否可行?转盘上下各一块,力的平衡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

网友:
不错,就是通过曲线时单边的弹簧力会不会把工件推翻?

网友:
稳定性够呛。
转速是多少,间歇旋转还是恒定,貌似可以取放的距离很短,工件取及放的时间不足很容易夹手。控制上最好取放完成手动按钮旋转。
两个导向杆的安装方式有点问题,频繁运动下松动或卡死的可能性比较大。从图上看导向的是非标件,不知你选铜套还是直线轴承,铜套的话就更容易卡死喽,尤其在压回轴承这么大悬臂的情况下。

这种应用完全没必要用旋转机构。你可以做成直线式的。用不锈钢链条,一条锁夹具,一条做压紧。一头进料一头出料,结构会简单很多,成本也低很多。

网友:
思路很好,注意结构细节;凸轮直接卡紧是刚性加紧,不如这个好。

网友:
看看,希望看到成品的图片

网友:
不错,可惜我不能给你什么建议

网友:
楼主,你这把零件夹住候再干嘛?要不要加工零件啊还是其他的对夹力要求不高,
机构设计的很好啊很实用,

网友:
你这样做是不是要清洗的工件比较矮,可以实现,要是放到转盘下面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
这个还不错,成本控制的可以,轴承加上个导向应可以了

网友:
从结构上看,应该是可行的,细节还需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