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精度1mm,用气缸加感应开关能实现吗?

楼主(2012-07-07):
本人需做一个装置:一个气缸垂直往复提升一个50KG的重物,往复行程可调,运动中心可调,气缸选用内径50mm,实验次数1000次。定位精度1mm,用气缸加感应开关能实现吗?

请大侠给点意见,谢谢

如果还需在运动端点停止3秒钟,可以做到吗?

网友:
由简单开始,再慢慢完善。
你表达的意思基本知道了。
你重物位置是在气缸上还是下?毕竟是气缸,需考虑的比液压的多一些。
说这么多,你压缩空气工作站也没提到。
运动中心可调是什么意思?1mm定位精度这个不敢下定论,看你具体怎么实现的,往复行程这个可以实现。
给个原理图看看先?有点忽,没图和心里想的就不一样,别扭,不好下手。

网友:
应该是做不到

网友:
不过可是试试  定位感应器装的时候就要调好位置,安装精度要保证
其次压缩空气进入气缸之前要保证压强,可在之前加减压阀。来保证气缸运动平稳。
以上只是个人说法,等高手回答

网友:
感应器只是检测,而不能定位,定位要另外做可调定位机构,可以实现,1mm太大的精度了,随便搞都可以实现

网友:
如果是气缸行程中间很难实现,可以考虑机械定位

网友:
不行!气体具有可压缩性,不像机械样定位精度高。

网友:
用带锁缸  精度很不错  试试

网友:
带锁缸可以

网友:
没做过气动的控制,但从原理上说很难做到的。
如果负载恒定,动作恒定,大量调试还可能做到的,如果需要经常调整的则很难做到了

网友:
速度多快?精度要求并不高,可以尝试用带自锁功能的气缸,有杆 无杆都有这样的选择……

网友:
能,关键在精度。

网友:
还是用机械定位!位移传感器做辅助吧!

网友:
多长的气缸?行程。

网友:
用联组气缸,中间是可调节定位精度的。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
用机械定位,加传感器只做减速用,应该能行

网友:
很难达到,你可以买进口的元件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