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菜单栏里面的命令变为键盘快捷键?

楼主(2012-07-07):
我知道程序参数里面可以修改一般普通命令的快捷键。现在安装了天瑜插件,插件里面有一个
“辅助绘图”。在其子菜单下有一个“轴倒角”命令,在键盘上输入“cham”可以进入。现在想把它变为
快捷键,怎么做呢?(在程序参数里面是没有这个命令的)
我用的是08版本的,求知道的说一下啦。

网友A:
试试在程序参数那个文档里写入行不?
找个位置插入一行
比如  CH,  cham  参照程序参数里面其他命令定义的格式
不能与已有快捷命令重复  如果重复了可以将已有的修改或者删掉

网友B:
CAD快捷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程序参数那个文档里写入行不?
找个位置插入一行
比如  CH,  cham  参照程序参数里面其他命令定义 ...

嗯,主意不错,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D快捷键

这个,版本不一样,插件不一样,呵呵

网友C:
我这有个CAD快捷键的工具包    你只需要加载一下就好了  需要的话可以留邮箱发给你

网友:
建议你用燕秀工具箱,很好上手的免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CAD快捷键的工具包    你只需要加载一下就好了  需要的话可以留邮箱发给你

谢谢您。2141204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