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基准面建立

楼主(2012-07-07):
本人电脑是WIN7 64位系统,4G内存,1G独显,装的是solidworks 2011版本的盗版,在建立基准面的时候,里面的参数改不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人重装了几次这软件,软件删除后也删除过注册表中的solidworks 文件,可问题还是一个样,请论坛的solidworks高手指点下,怎样去解决这问题。

楼主:
论坛的前辈们,没人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论坛没高手?不能帮忙解决下这个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看你电脑配置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你说装了几次软件都是这样的。
那么据我分析,看看你的方法对不,这个方法应该很简单;
另外,不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只有考虑系统出问题了,不行的话就重装系统试试;
因为软件装多了,有的会发生冲突!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换个别的版本的软件装一下试试

网友:
重新安装破解软件 看看行吗

楼主:
我已经重新安装过4遍了,每次卸载后,我都会去注册表那删掉那些没删完的文件,但重装后,问题还是一个样,我的系统是正版的WIN7系统。

游客

网友:
没碰到过,换个版本重装试试

网友(2012-09-15):
从没碰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