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表面的油漆用酒精擦会掉,怎么办?

楼主(2012-07-07):
为什么设备钣金的喷漆会溶于酒精?这属于正常现象吗?有检验的标准和油漆测试的标准吗?请社区里熟悉的朋友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
呵呵,基本属于正常现象,酒精是有机溶剂,一般不能用来清理设备表面的油漆,(稀料和汽油也是的),如果需要去除多余的漆料才用,如果想去除油污,保留漆面,可以去市场买专用的机床去污粉。用酒精擦,如果不掉就是买到假货了,呵呵。

游客

网友:
嗯,是这样的。

网友(2013-11-17):
可能是选择的油漆类型不合适,有事问题 给我 短信

网友:
油漆的我没试过,喷塑的不会

网友(2014-02-23):
用稀料就能去除  酒精去除不了油漆

网友:
酒精能去除油漆?+ X' I9 w  i1 a- }7 I
不应该

网友:
酒精擦不掉油漆的,擦上面的印字是可以的,按照要求应该是印字30秒擦不掉,能擦掉印字就不合格

网友(2014-05-03):
正常情况下油漆是不会被酒精擦掉的,干了的油漆已经固化成了一层膜

网友(2018-05-17):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