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齿条的模数怎么选择?

楼主(2012-07-07):
要做一个旋转台,齿条固定在气缸上,齿轮固定在旋转台上。气缸和齿条直线运动 推动齿轮和台转动。旋转台重30KG。台面的旋转直径大概是800mm。(支撑台面是用止推轴承,假设气缸够大的推力)
  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小弟 谢谢 你们了

楼主:
随便知道的说说齿轮分度圆设计是多大

网友:
400——500,具体要看负载什么情况

网友:
负载 速度 等条件未知

网友:
这个不仅要考虑推的动,还要考虑停的稳

网友:
直接买一个气动分度盘好了

网友(2019-01-18):
引用 楼主:
随便知道的说说齿轮分度圆设计是多大

气缸的行程要跟你齿条齿数*模数的长度(齿轮转过一定角度的周长)近似,这样才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