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行车在前后运动中绳子的晃动问题,怎样约束?

楼主(2012-07-07):
汽车厂里的行车绳子的晃动?

怎样解决行车在前后运动中绳子的晃动问题,怎样约束,求各位大神好的思路,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A:
降低车间空高

网友:
人扶住,走慢点

我是来灌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低车间空高

从设计约束自由度方面可行么,如我现在的设计,有别的方法么

网友:
可考虑换个卷杨

网友:
晃动肯定是有的
但是可以降低的

有一种公交车上的拉手
能降低晃动的
大概样了就是比半圆多一点的半圆形的就是一个个组合而以
像碗倒过来一样叠加起来
这样就晃动的的范围可以缩小很多

网友:
前来学习的,可惜没有经!!!

网友:
行车前后运动时,晃动不可避免,只能降低,,措施一般就是降低起吊空间。如果非得要给个约束,说实话没有想过,,可行性不高!!

网友:
我来赚积分的,请忽略。

网友:
晃动是肯定的,晃动程度还要看开行车的技术。

网友B:
晃动不可避免,不过减小些也是有办法的,问一下楼主,你这行车是这工位专用的还是,其他工位也需要用?最长和最短吊距大致是多少?

呵呵,钢丝绳外面套上个刚性伸缩管如果可行,伸缩管根部找合适位置安装在卷扬机上(注意安装位置尽量4脚伸开,各固定位置越分散效果越好),能有效控制晃动。不过是不是可行要看楼主实际情况了。

网友:
是否可考虑做伸缩导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晃动不可避免,不过减小些也是有办法的,问一下楼主,你这行车是这工位专用的还是,其他工位也需要用?最长 ...

这个想法我也想过,但四个角的话占用的空间太大,这个钢绳的收缩的高度大概是1.2-1.8m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