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洗零件的容器没盖子,汽油挥发,有带盖容器么?

楼主(2012-07-07):
最近我们单位有人提出合理化建议,由于装配车间一些清洗零件的容器都没有盖子,汽油很容易挥发,造成不安全因素。

现在要对这些容器进行调研,要么对原有的容器进行配置盖子,或者直接买带有盖子的汽油容器。

想请教一下大家,你们单位都是采用的什么类型的带盖容器?只要在不清洗零件时能防止汽油挥发就行。

还请大家多多指点!!

网友A:
楼主是清洗什么的,我们一般用煤油清洗

网友B:
俺的维修店一清洗精密液压件的清洗池是自制的,清洗池下有柴油过滤器,与手动阀门相联,直通汽车油箱(在清洗池底部),用时抽上来,完活打开阀门回油箱。就这样,至少要四个月补充或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清洗什么的,我们一般用煤油清洗

我们是汽油清洗的,你们都是用什么容器盛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的维修店一清洗精密液压件的清洗池是自制的,清洗池下有柴油过滤器,与手动阀门相联,直通汽车油箱(在清 ...

那你们能自制汽油盛装容器吗?还有就是能用该容器清洗零件,零件不是很大,但是要求该容器能有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你们能自制汽油盛装容器吗?还有就是能用该容器清洗零件,零件不是很大,但是要求该容器能有盖子

清洗池或者油箱都是铝制品,选择这一是市上没有合适的铝板,所以选用汽车铝油箱,当时买两另一请当地白铁钣金剖开,咬边,就成了。至于盖子用不着,打开底阀门回下油箱,这样工作起来便捷、顺手。

网友:
为什么用汽油来清洗呢?这是不安全的,其实清洗零件有专门的设备,比如超声波的清洗机,有专门的清洗剂,防锈剂,按一定的比例来配,在适当的温度环境下清洗,效果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