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度螺纹加工中心铣削加工,请教

楼主(2012-07-08):
第一次在加工中心 加工锥度螺纹(2")现在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刀具是用带锥度的成型铣牙刀片吗

2:底孔是加工成锥度的 吗
3:锥度螺纹底孔的大小径是怎么确定的

网友:
车床上是锥度底孔 普通刀,大小经的两点知道就行

网友(2013-12-14):
国标是1/16的锥度,美标是1.47度,孔也是锥的.看材料,我的不锈钢是用的单刃铣刀

网友:
底孔加工成锥度,按照螺纹标准里面的小头定小径,再计算螺纹深度和锥度定大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