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降临,关于cad中多段圆弧构成的曲线如何绘制

楼主(2012-07-08):
在槽的的位置,用pl命令无法构图,在相对位置如何进行多段圆弧曲线的连接,完成连续的多段曲线,左边是槽,上传不了dwg图,请高手指教,(小弟有图不会画,真悲剧.....)。

网友A:
用倒圆角命令不行吗?

网友B:
呵呵,按照你现在给出的条件,这两个圆弧的确画起来有难度,不过,只要你能确定尺寸14是标注的哪里,就还是可以画的,麻烦点而已,你能说清楚,你的尺寸14的标注位置吗?

网友:
这是画三视图的基本功,作出圆心。

游客

网友:
呵呵,你问问画图的人啊。
朝阳大哥,能做出圆心吗?按你的理解尺寸14标注在哪儿呢?

楼主:
槽深0.7,倒一个R0.3和R0.5,小弟表示倒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按照你现在给出的条件,这两个圆弧的确画起来有难度,不过,只要你能确定尺寸14是标注的哪里,就还是 ...

文字表达不明白,上图了,请看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槽深0.7,倒一个R0.3和R0.5,小弟表示倒不了。

用笨办法:1.画一圆R0.3相切。再一圆R0.5相切

网友:
画多个园相切,交点为圆心。在以圆心画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倒圆角命令不行吗?

不行吧,倒角是直线。圆角也是两直线间。圆弧不可以吧

网友:
先画上面圆弧所在的圆,再画下面所在的圆,然后修剪

网友:
槽深应该是0.8吧,那样刚刚好啊

网友D: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你还需要好好练练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呵呵,按照你现在给出的条件,这两个圆弧的确画起来有难度,不过,只要你能确定尺寸14是标注的哪里,就还是 ...

即使知道了14标在了什么地方,信息也还不够,这两个倒角之和为半径和为0.8 。而工件尺寸为0.7.

网友(点评):
呵呵,你为什么要求半径之和呢?没有条件说切圆是90度的呀,只有切在90度,半径和才有意义,正因为是0.7小于半径和,说明切点不在数轴点上呀。你感觉确定不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笨办法:1.画一圆R0.3相切。再一圆R0.5相切

可以倒,请看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即使知道了14标在了什么地方,信息也还不够,这两个倒角之和为半径和为0.8 。而工件尺寸为0.7.

呵呵,确定14标注的位置后,可以确定R0.3的位置。

我们来看看,作图步骤:

1、以R0.3的圆心为圆心,做R0.8(0.3+0.5)的圆。
2、做0.7直线的平行线,距离0.5,方向上。
3、1、2的交点为圆心做R0.5。

这个R0.5不是和0.7直线与R0.3的圆弧都相切吗?还需要画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确定14标注的位置后,可以确定R0.3的位置。

我们来看看,作图步骤:

恩,你的方法可行。

网友:
cad高手说的对!!!很好!我认为

网友:
先对上面角倒圆弧,现画圆分别与下面线和上面圆弧相切再修剪就要以了。

网友(2012-08-18):
有原图可以看出r0.3和r0.5是相切的,如果14是r0.3象限点则可以直接画出r0.3,然后用相切相切半径命令分别相切于r0.3和直线0.7,输入半径0.5,修剪即可得出。

楼主(2012-11-16):
引用 网友D: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