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噪音震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2-07-08):
机器运行产生噪音、震动怎样消除?主要是齿轮传动噪音及钣金产生的,齿轮用一个铜的一个尼龙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
齿轮选那种齿有磨过的齿轮那样声音会小很多,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个机器就是这样后来选哪种齿面有磨过的声音小了很多。45钢和尼龙的齿轮啮合时声音确实要小很多。呵呵

网友:
齿轮选那种齿有磨过的齿轮那样声音会小很多,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个机器就是这样后来选哪种齿面有磨过的声音小了很多。45钢和尼龙的齿轮啮合时声音确实要小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选那种齿有磨过的齿轮那样声音会小很多,之前我们做过的一个机器就是这样后来选哪种齿面有磨过的声音小 ...

我们采用的是铜齿轮和尼龙啮合

网友:
齿轮精度问题,我这边验收专机时,齿轮箱里就很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