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50MM 圆钢 长600 受力计算

楼主(2012-07-08):
请问圆钢长600MM 顶端能承受多大力?不能有一点弯曲。,请贵人指点。怎么计算的?

网友:
你问的是挂件的许用重量吗?

网友:
还有你所说的不能弯曲是不可能的,就是不挂重物圆钢也会弯曲,应该是它的顶端的挠度要保证在一定范围内吧

楼主:
是挂件 重量,就是不能有塑性变形。如果45#刚上面放个直线轴承来回轴向移动。如果有点弯曲塑性变形,那么直线轴承可能轴向不能移动,所以我的挂件最大能挂多重?才能保证直线轴承轴向移动了

网友:
没有一点弯曲??丢无重力环境吧,那真的是没有一点弯曲。你这个结构,就算不挂载东西,轴在重力作用下自身都有几丝的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