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多大的力 才能让它塑性变形

楼主(2012-07-08):
轴长600MM,顶端挂一个重量,多少斤的东西才可以让它变形或弯曲。标准前提是:就是不能有塑性变形。如果45#刚上面放个直线轴承来回轴向移动。如果有点弯曲塑性变形,那么直线轴承可能轴向不能移动,所以我的挂件最大能挂多重?才能保证直线轴承轴向移动了 。如何求出塑性变形直?请各位告诉我。万分感谢!

楼主:
忘记图片

网友:
多大的力都有变形。刚体只是理论存在。
看你的许可变形范围,看材料力学教材或者网上找找相关课件

网友:
根据你的材料直径,理论上保证轴向应力小于其屈服强度。

网友:
楼主只说了轴的长度
没有说直径多大
材料方面的书都有它的拉伸强度屈服强度以及很多材料本身的一些数据的
建议楼主查查资料

网友:
塑性变形?变形?这两个概念楼主都没搞清楚如何解决问题?!可以想像如果400MM轴在只承受弯矩的情况下是不出现塑性变形的,因为还没有出现塑性变形就已经断裂了
若论变形的话,楼主并未说明直径,如果直径小一点,估计不用加什么重物变形都很厉害了

网友:
算一算挠度

网友A:
最好有图,根据你的意思,要求一下轴的塑性变形量,可以通过集中载荷,除以受力面积,当然,你需要知道塑性变形时,45钢的屈服极限,这个查表可以知道。通过轴径,和表中的数值,反求集中载荷。得出允许的载荷,当然你呢这个是名义载荷,你还要考虑使用的情况,适当增设使用系数。以符合实际。当然最好,可能的话,需要求轴在集中载荷下的挠度。综合来确定你可以施加的载荷。
希望有帮助,对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图,根据你的意思,要求一下轴的塑性变形量,可以通过集中载荷,除以受力面积,当然,你需要知道塑性 ...

亚宁 这么巧

网友:
建议 不要做成悬臂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