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螺栓表示方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08):
标准:GB/T 5783-2000     M16x50-10.9-A-0,10.9应该是代表等级,请问一下谁知道  -A-0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不是A牙,不懂,也想知道
一般是这样标识的M20-2.5×150    5/16 -18×3

网友:
有M16*50的吗?

网友:
当然有,50是长度

网友:
10.9是不是屈服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