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差问题 ,看了半天没弄明白,急

楼主(2012-07-08):
已知基轴制间隙配合。 轴的基本尺寸是5mm,上偏差0下偏差-0.18,加工精度是m (±0,1mm), 求孔的大小

网友:
求孔的大小!?是公差吧!

楼主:
写的不明确 是求孔的公差大小

网友A:
配合要求过盈还是过渡,没有要求,别人怎么给建议。
要松,车小点,要紧,小一点。

游客

网友:
人家都说了是 基轴制间隙配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合要求过盈还是过渡,没有要求,别人怎么给建议。
要松,车小点,要紧,小一点。

估计孔的尺寸等级是f8,孔应该是D8,+0.3———+0.48。参考!!

网友:
這種東西不熟練的話不是應該查手冊麼

网友:
lz轴的下偏差应该是-0.018吧,Φ5h8是(0/-0.018),Φ5h12是(0/-0.12),你的下偏差不可能超过-0.12吧
如果是Φ5h8(0/-0.018)的话,孔可能是Φ5 D8、Φ5 E8、Φ5 F8、Φ5 H8,都是第二系列,不知道你要哪种

网友:
你的问题本身就有矛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