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合金材料如何加工?单件

楼主(2012-07-08):
今天遇见一个钛合金材料的零件,平常加工的材料都是40Cr或45#或2cr13,1cr17ni9ti等材料,选用刀片都是干这些材料的,因为是单件小批量生产,以往的转速和走刀量现在很不适用。急求高手指点

网友:
這個刀片要換啊

网友:
钛合金应该与镁铝合金差不多吧
苹果的IPAD的机壳是用钛铝合金
微软平板surface机壳是用镁铝合金
他们加工都是钨钢刀做的
材料也不硬

网友:
钛合金应该与镁铝合金差不多吧
苹果的IPAD的机壳用钛铝合金材料
微软平板surface机壳用镁铝合金材料
看他们加工都是钨钢刀做的
材料也不硬

网友:
一,换别的牌号刀片
二,降低转速,减少进刀量

网友:
如果你们公司买了专门车钛合金的刀具,那是很好加工的,如果沒有,选用刃口锋利带2到3度前角的刀具,开粗线速度取40至80,精车一般取120至180,之所以告诉你线速度,是因为不知道你工件的直径,有线速度便可以换算出其转数和走刀速度,这是在普通加工条件下给的一个参考值,如果你机床有非常优越的冷却条件,那线速度又将是另一种参考值了,加工钛合金刀具刃口的锋利很重要,手磨刀用YG8,刀片每个厂家有自己牌号的基材,涂层选高铝涂层或氮优化铬涂层,不能用氮化钛涂层,会有亲合反应

游客

网友(2012-09-03):
请问 是不是知道材料和刀具后就可以算出线速度?
这个分析得有道理
这个好,学习了

网友A(2012-07-12):
学习哈,我们也要加工钛合金了,希望高手们指点!@加工中心的活

网友B(2012-08-30):
引用 网友A:
学习哈,我们也要加工钛合金了,希望高手们指点!@加工中心的活

有兴趣,介绍一下设备和工件吧,还有是什么牌号的钛合金。据我了解,开粗对主轴扭矩要求非常高,基本是600Nm起步。转速4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兴趣,介绍一下设备和工件吧,还有是什么牌号的钛合金。据我了解,开粗对主轴扭矩要求非常高,基本是60 ...

我们的设备室OKUMA的,基本工参给的是高速高进给小吃刀量,比如25R0.5的双刀片(山特维克),使用寿命大概40H,就要换了,不过有的人说这样刀具磨损比较快。

网友:
山特维克的刀片,切削参数刀片上有

网友:
钛合金  用做不锈钢或者45号的 刀片就可以加工的  转速也差不多  就是缠垃圾   加工方法 自己弄弄  我们做都是用G74加工的

网友:
钛合金导热性差,所以加工钛合金最主要一特点就是发热,很容易烧刀尖,考虑这一点就是低转速,充分冷却!合金刀加工它没问题!

网友:
低转速,低切削,底走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