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春宝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7-08):
近日逛淘宝网刀具店时发现一个词“春宝料”,请问这个“春宝料”是什么意思
另外发现淘宝上刀片比本地刀具店要便宜很多,问过两个淘宝店主,说是高仿的,社友们有没有用过这种高仿刀片的,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
春宝料就是台湾春宝公司的料=这刀是正宗台湾春保生产的。呵呵。高仿的产品质量好的,性价比还是不错的。这个你德看那里生产的哦

网友:
这款日本三凌刀片就是用春保料高仿的。问题是他从那搞的到春宝的料。而且春宝是以模具类产品见长,刀片嘛就不好说了。。呵呵。

网友:
刀具不在行

网友:
就是不知道他的春保料是哪里产的   很少听说有春保的刀粒  春保板料倒是不错   我们焊接刀大多用春保板料

楼主:
刀是国产的,我问过,同样的刀片,本地买13元一片,他们只要5   6块钱一片,不敢买

谢谢LIAOYAO的提醒,是打错字了,不好意思

网友:
春宝料 做的棒材(合金铣刀之类)不错的,,

网友:
厦门春保钨钢台资企业,生产硬质合金材料。使用过春保牌号WF15圆棒料、30°双螺旋孔圆棒料制作钻头和孔加工刀具,也用过板条做珩磨头导向条。品质不错,比国产的要好一些,价位也比国产的高。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回帖,看来春保应该是不错的,就是不知道淘宝上那些刀片是不是真春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