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专利:应用于精密传动的低振动不完全摆线共轭啮合副

楼主(2012-07-08):
我申请的一个专利授权了,高兴之余发上来与大家共享。
内容是关于一种新型的摆线齿轮啮合副的。
欢迎大家提出见解,多多交流。
-----------------------------------------------------------------------
申请号:201120350895.3
名称:应用于精密传动的低振动不完全摆线共轭啮合副
摘要: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应用于精密传动的低振动不完全摆线共轭啮合副包括外齿轮和内齿轮,外齿轮的齿廓包括位于齿顶的摆线齿廓凸段和位于齿根的过渡曲线段,内齿轮齿廓由所述摆线齿廓凸段作包络运动形成,内齿轮齿廓为外齿轮摆线齿廓凸段的共轭曲线,所述过渡曲线段不参与齿轮副啮合且所述外齿轮齿廓高度大于内齿轮齿廓高度。本实用新型的低振动不完全摆线共轭啮合副在整个啮合过程中只有一条接触线,避免了啮合刚度跳变引起的振动,轮齿的啮合刚度变化平稳,啮合副的振动较小,特别适合于精密传动领域;且本实用新型的共轭啮合副充分利用了现有技术二次包络摆线啮合副中第二条接触线的优良特性,具有承载能力高、润滑特性好和使用寿命长的优点。

楼主:
为了形象直观,上图说明专利中的新型齿轮啮合副。

图中3表示新型的不完全摆线齿轮,4表示新型的内齿轮,构件3和4组成新型的共轭啮合副。

楼主:
新型不完全摆线啮合副(左)与一般针摆啮合副(右)拟合过程对比。图中*代表接触点。

楼主:
如有感兴趣的大侠,可进一步深入探讨和交流。

网友A:
大侠能不能谈一下具体应用那?具体适合在什么地方使用

游客

网友:
是不是应用于减速机上 手表里也有类似应用?
确实不懂所以问问!!!
个人感觉,应用在泵体之类的把,
这样的回复令人难以和阁下交流呀!

网友B:
多年不看机械原理了,深奥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不能谈一下具体应用那?具体适合在什么地方使用

主要是用在减速器和齿轮泵中的。
简单说,这是一种新型的齿轮共轭啮合副,属于少齿差行星齿轮传动。
该共轭啮合副与一般的针摆传动相比,具有较好的啮合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不能谈一下具体应用那?具体适合在什么地方使用

本发明的初衷是适用于对传动精度要求较高的精密传动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年不看机械原理了,深奥点了

严格讲,这是属于齿轮啮合原理范畴的,。

网友C:
大侠是重大的教授?

网友D:
汽车上的,齿轮泵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摆线啮合,很久没有见到这种啮合轮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是重大的教授?

我是重大的研究生,不是老师。

游客

网友:
幸会,幸会!

网友E:
我想问一下,如用于大尺寸重载传动可否,一是加工精度是否容易满足(直径约1.5m~2m),二是精度是否能做到均载(偏差15%以内即可)

网友:
共轭~~我都忘了是怎么回事儿了,。。。

网友:
很复杂呀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如用于大尺寸重载传动可否,一是加工精度是否容易满足(直径约1.5m~2m),二是精度是否能做到均 ...

首先这个新型的啮合副是在摆线针轮啮合副的基础上发明的,普通的针摆应用比较多的场合就是矿山机械、冶金机械等重载机械。根据齿廓特性分析,该新型齿廓比普通针摆的承载能力更高。因此,以用于重载传动是可以的。
对于精度,一般来讲尺寸越大,精度越容易保证,直径能否达到1.5-2m,主要是取决于加工设备的加工能力。
至于你说的均载,不太确定具体指哪一方面。这种啮合副与普通的针摆传动一样,具有同时多齿啮合的特性,理论上有一半的齿数同时参与啮合,即使有加工误差和装配误差同时存在的情况,仍可保证多对齿的同时啮合。

游客

网友:
尺寸越大公差绝对值越大,目前摆线针轮减速器还没有做到我说的尺寸。多齿啮合时均载偏差对规定安全系数至关重要,需要有明确的分析计算,保证在一定加工和装配误差条件下安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上的,齿轮泵好像是这样的

摆线减速器应用很广,摆线齿轮泵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应用领域。

网友:
我一般以噪音、寿命、效率三个指标考核这类传动,按楼主的描述,三缺一啊。传统的摆线针轮减速器,摆线轮齿数一般为基数,且单级传动比一般在9到87这个范围。冒昧想问一下,你这个专利受此限制么?

网友:
这像渐线啮合内齿,二齿的中心是不是不重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新型的啮合副是在摆线针轮啮合副的基础上发明的,普通的针摆应用比较多的场合就是矿山机械、冶金 ...

现在才明天你说的是多齿啮合本人太菜了

网友:
祝贺!
希望尽快投入实际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如用于大尺寸重载传动可否,一是加工精度是否容易满足(直径约1.5m~2m),二是精度是否能做到均 ...

针对您所做的点评作如下回答:
1 在同等精度等级要求的情况下,当然是尺寸越大,公差的绝对值越大。我在上边所说的意思是,尺寸越大,精度等级越容易得到控制,越容易实现更高等级的精度。这是从实际加工的角度来说的。
2 您所说的目前针摆减速器还没有做到您所说的尺寸,我想这个原因最大的可能性还是加工设备的能力问题。因为摆线轮一般需要专用的机床。如果用磨床,可加工的尺寸范围有限。如果有如下加工设备,我想做到你所说的尺寸,至少从加工角度没有问题。至于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制约,我不太确定。

3 至于你所说的计算均载偏差对规定安全系数的问题。我想我们现在所做的分析更加精细。我们现在都是计算理想状态下,每对齿廓的受力,然后在有了加工误差和装配误差的情况,啮合齿廓的对数发生了哪些变化,参与啮合的齿对受力又有如何变化。这些都是可以精确计算出来的。我想这种办法比简单规定一个安全系数更直接有效。

游客

网友:
是接触力,单位是N。
图中数字是接触应力吗?
正是由于没有回缓余地,才体现精度掌握有误差情况下每对齿受力变化的重要性。
安全系数是国内比较流行的说法,实际上我是要计算销子和针齿强度,还有重载下接触变形与轻载完全不同,没有回缓余地,一旦发生一两个齿承受绝大部分载荷齿套很可能当场废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如用于大尺寸重载传动可否,一是加工精度是否容易满足(直径约1.5m~2m),二是精度是否能做到均 ...

欢迎作进一步深入探讨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一下,如用于大尺寸重载传动可否,一是加工精度是否容易满足(直径约1.5m~2m),二是精度是否能做到均 ...

要计算针齿和销子的接触强度,出发点还是接触力。
如果能计算出,在某一特定误差(加工、装配)下,每对齿精确的受力情况,然后再去校核强度岂不是更好。
我上边给出的图,不是变形图,是有误差后每对齿的受力变化图。
另:重载的接触变性和轻载的变形有何不同,请教。

游客

网友:
这个专利只是初步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共轭啮合副,经分析啮合特性具有一定优势,具有应用到重载的可能性。如果实际应用,肯定要经过详细计算和分析。
重载变形大,手册上分析手段也不一样,另外重载如果冷却不好,局部发热会恶化接触条件

网友F:
用作伺服舵机的减速器,可行?

楼主(2012-08-13):
引用 网友F:
用作伺服舵机的减速器,可行?

大侠能否将使用的工况做进一步详细说明。

网友(2014-01-25):
  多齿同时啮合,对精度要求不是一般的高,而内摆线齿廓的精度很难控制,所以才采用针轮。

网友(2015-01-19):
这个貌似摆线齿轮泵,如果能直接应用到生产制造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能用在齿轮泵中进行工作吗?会不会是齿轮泵的改进版?

网友(2015-04-08):
楼主的专利应该是属于一齿差摆线针轮精密传动领域吧,摆线齿轮的精确修形。如有机会希望能和你多探讨。

网友(2016-10-02):
楼主,这个摆线啮合,个人觉得有一个缺陷:磨损比摆线针啮合要严重。这方面有没有考虑过呢?

网友(2017-09-08):
楼主大侠,请问摆线轮怎么标注的,图纸上的参数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