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汽车差速器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7-09):
本人对于汽车差速器很感兴趣,也看了不少资料。但是有一点不是很明白。就是两个半轴上的锥齿轮通过十字轴上的齿轮联系起来,两半轴为什么能转向相同,即左右车轮为什么能同时向前向后?
真心求教,恳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
找视频自己看看,说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
这个好像可以参照行星轮系来理解

网友:
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星轮不转的话就说的通了  呵呵呵谢了

网友:
不太懂这个,学习中

网友:
可以看看机械原理,很多书上都有解释的

网友(2012-08-14):
网上相当多的视频,搜搜看吧

网友:
把他看成一个整体,只有在左右车轮转速不同时差速器才起作用

网友:
看下视频吧

网友(2012-10-26):
对,找机械原理的齿轮机构部分

网友:
行星齿轮,中间轮可以转,可以不转的

网友(2013-10-03):
好吧,还是看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