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硬度检测方法解说

楼主(2012-07-09):
硬度是评定金属材料力学性能最常用的指标之一。硬度的实质是材料抵抗另一较硬材料压入的能力。硬度检测是评价金属力学性能最迅速、最经济、最简单的一种试验方法。硬度检测的主要目的就是测定材料的适用性,或材料为使用目的所进行的特殊硬化或软化处理的效果。对于被检测材料而言,硬度是代表着在一定压头和试验力作用下所反映出的弹性、塑性、强度、韧性及磨损抗力等多种物理量的综合性能。由于通过硬度试验可以反映金属材料在不同的化学成分、组织结构和热处理工艺条件下性能的差异,因此硬度试验广泛应用于金属性能的检验、监督热处理工艺质量和新材料的研制。

金属硬度检测主要有两类试验方法。一类是静态试验方法,这类方法试验力的施加是缓慢而无冲击的。硬度的测定主要决定于压痕的深度、压痕投影面积或压痕凹印面积的大小。静态试验方法包括布氏、洛氏、维氏、努氏、韦氏、巴氏等。其中布、洛、维三种试验方法是应用最广的,它们是金属 硬度检测的主要试验方法。这里的洛氏硬度试验又是应用最多的,它被广泛用于产品的检验,据统计,目前应用中的硬度计70%是洛氏硬度计。另一类试验方法是动态试验法,这类方法试验力的施加是动态的和冲击性的。这里包括肖氏和里氏硬度试验法。动态试验法主要用于大型的,不可移动工件的硬度检测。

网友A:
洛氏,维氏用的较多,有没有对物体硬度测试的区别的标准呢?如:什么样的对象适合洛氏或维氏呢?这两种硬度测试哪一种更精确些呢?

网友:
貌似邵氏是用来检测橡胶的吧,有种便携式硬度计可以通过调整来测楼主所说的的硬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洛氏,维氏用的较多,有没有对物体硬度测试的区别的标准呢?如:什么样的对象适合洛氏或维氏呢?这两种硬度测试哪 ...

洛氏跟维氏一样的,它们可以互相转换
应用范围:
a.      黑色金属、有色金属、铝材,表面涂层、层压金属、IC薄片;
b.      陶瓷、玻璃、玛瑙、宝石、薄塑料、金属薄片等;
c.      电镀层、热处理、碳化层、脱碳层和淬火硬化层的深度及梯度的硬度测试。
  特点: 1. 操作简单,直接输入压痕对角线长度,仪器自动计算及显示硬度值。
     2. 强大的硬度自动换算功能,可以选择(HRA、HRB、HRC、HR15N、HR30N、HR45N、HB)等七种硬度标尺,避免查表的麻烦。
     3. 人性化、菜单式操作面板,设置快捷方便。
     4. 智能休眠功能,延长光学、电子元件使用年限。
技术参数:
维氏标尺HV0.01HV0.025HV0.05HV0.1HV0.2HV0.3HV0.5 HV1
试验力 10    25     50    100   200    300    500   1000(gf)
0.098  0.245  0.49   0.98    1.96    2.94    4.9    9.8(N)
物镜10×(观察)    40×(测量)
试验力选择通过试验力变换手轮选择,仪器自动识别。
测试模式HV / HK
分辨率.25um
加载控制自动(加载/保荷/卸载)
保荷时间560S
硬度值人工测量,仪器自动计算,显示结果。
XY平台尺寸:   100×100mm
行程:    25×25mm
试件最大高度70mm
光源DC6V15W 光源亮度连续可调
电源AC220V / 50Hz
外形尺寸300×450×530(mm)
重量25Kg
硬度计分为:机械式铅笔硬度计、手持式铅毛硬度计、数显维氏硬度计、HARDNESS TESTER硬度计、便携里氏硬度仪、等等
如果有需要请跟我联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