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材料试验机显示值误差的调整方法2

楼主(2012-07-09):
液压万能材料试验机主要用于计量质检;冶金钢铁;机械制造;电子电器;汽车生产;电线电缆;民用航空;高等院校;科研试验所;商检仲裁、技术监督部门;建材陶瓷;石油化工;其它行业.
液压万能材料试验机主机采用油缸下置式主机,拉伸空间位于主机的上方,压缩、弯曲、剪切试验空间位于主机下横梁和工作台之间。下横梁升降采用电机、摆线针轮减速机、链轮、螺母丝杠副传动,实现拉伸、压缩空间的调整。液压原理为负载适应型进油节流调速系统。油箱内的液压油通过电机带动高压齿轮泵进入油路,流经单向阀、10μ高压滤油器、压差阀组、伺服阀,进入油缸。计算机发出控制信号到伺服阀,控制伺服阀的开口和方向,从而控制进入油缸的流量,实现等速试验力、等速位移等的控制。
液压式能材料试验机是力学计量检定中经常遇到的仪器,JJG139-1999检定规程中要求其示值允许误差通常不超过±1%,计量部门对其进行计量检定时,其示值误差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体现:
  一、示值正偏差超差。
  二、示值负偏差超差。
  三、示值误差在度盘上呈现“前正后负”或“前负后正”且个别点超差。
  针对以上情况,可以做如下调整:
  第一种情况:在确认仪器安装水平度符合规程要求后,首先要检查工作部分的摩擦力是否过大,如果是,应调整导轮间隙,消除摩擦力,必要时清洗工作油缸,如排除摩擦力影响后仍然存在正差,则应将测力部分(读数机构)中的摆杆与推板连结轴套的紧固螺钉松开,将推板向内侧调整,固紧紧固螺钉后,由小度盘逐级检定,反复数次,直至检定合格,如果小度盘合格,而大、中度盘仍超差时,应适当增加B及C的重量,直至检定合格。
  第二种情况:应首先检查测力活塞是否安装正确,摩擦力是否过大,排除此原因后,将推板向外侧调整,将小度盘调整合格,如大、中度盘仍超差,应适当减轻B及C的重量,直至检定合格。
  第三种情况:此时应改变推板与齿杆头接触面的角度,该接触面通常是用一块平整的钢片通过上下两个螺钉固定在推板表面,调整方法是将两个螺钉松开,用铜皮或者其他轻薄的金属片垫在钢片与推板之间的上侧或下侧(只能垫在一侧),借以改变角度,反复检定调整后直至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