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角螺母倒圆角如何生成?

楼主(2012-07-09):
六角螺母倒圆角如何生成?请教大家。

网友:
先倒角,再做六边。9 G. [8 P! o* D9 v6 z
或者做旋转切割。

网友:
大量机加工六角螺母使用的都是六方棒料,在加工好螺母后,车倒角切断。如果是采用的热压模加工,一端倒角可热压成型,另一端仍需车削成型。

网友:
还真没研究过,期待答案

网友:
先做六角 后旋转切割

网友(2012-09-15):
没做过这个,

网友:
直接旋转切除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先冲压成外形再加工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