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子打结机器,谁有机器或设计思路

楼主(2012-07-09):
我们需要把绳子打结成如下式样,请看照片。哪位高手有现成机器,我们想买。如果有设计思路,也欢迎交流。我的QQ:1543487836

补充内容 (2012-7-9 23:26):
要有实践经验的人才行,最起码你做过,即使失败了也不要紧,我们都可以交流。如果单纯是理论指导,就不需要了。

补充内容 (2012-7-11 13:58):
我想开发这个打结的机器,不是外包。

网友:
看不太清楚 不过原理可以考虑缝纫机的原理

网友:
楼主把打结要求讲清楚更容易考虑,比如:1、怎么打?2、速度多少,1分钟打5条和1分钟打20条,机器难度相差N倍,3,楼主考虑的机器的价格范围等等

游客

网友:
如何打结是设计问题,速度属于设备频率问题。弄个凸轮连杆机构就可以实现,然后就是剪切。机器价格应该也不是很贵,但单一机器就相当于定做,那就不一样了。坛内有高手,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在这个方面下过一定的功夫,但没有实际生产过,你在哪个位置呢,是想开发还是想外包

游客

网友:
人家是想自行开发 不是想外包

网友:
两股绳分别加捻,然后合股即可

网友:
绳子多大尺寸啊!

网友A:
我最近也在考虑打结的事,不过跟楼主的情况不太一样,我是想把一根直径1mm左右的细绳子从直径5mm左右的孔中穿过,然后打死结,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机械

网友(点评):
我公司也想买一台,就是一根线穿过一块布,再打一个圈,

网友(点评):
我公司也想买一台,就是一根线穿过一块布,再打一个圈结,

网友:
在展会上见过浙江那边有打结的机器。凸轮机构来的,是打包书刊用的,挺遗憾当时没有研究透彻。

网友(2012-10-28):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考虑打结的事,不过跟楼主的情况不太一样,我是想把一根直径1mm左右的细绳子从直径5mm左右的孔中 ...

你的打结器成功了吗?我很想知道工作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