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在数控车床上安装冷却液啊? 急求

楼主(2012-07-09):
请问怎么在数控车床上安装冷却液啊? 我新买的华兴 901的机器 操作面版上有冷却液开关这一按钮,可机器上却没有这个功能啊?  请问我还要安装什么东西才可以啊。

网友:
一般都安装好的吧,看看工作台那有没有,说明书上应该有。

游客

网友:
说明书上没有啊 就一些连接图 根本就看不懂 没有安装好的啊

网友:
精简到冷却系统都省略掉的数控机床您觉得还有价值吗?也活该让你头疼,以后让你头疼的问题多着呢。

游客

网友:
和我合作的老板告诉我说机器后面加个什么东西就可以了的,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不过一想会不会是有冷却,只是你不会用?打电话问厂家!再拍两张机床照片来看看

网友:
晕,精简到冷却系统都省略掉

网友A:
买个水泵和管子,还有接触器,看说明书上水泵接线位置。
其实新机床直接打电话叫加装水泵可以了。

游客

网友:
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水泵和管子,还有接触器,看说明书上水泵接线位置。  其实新机床直接打电话叫加装水泵可以了。

还需要一个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