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有这样一种不锈钢表面清洗液,咨询

楼主(2012-07-09):
据说现在有一种不锈钢清洗液可以代替传统的不锈钢抛光,而且清洗液非常环保,如有知道的这些信息的大侠麻烦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也想知道。等明白人!

网友:
超声波丙酮清洗?貌似不是清洗不锈钢的

网友:
没有听说过

网友:
好像见过,抛光液中含磁性抛光媒介,在电磁力作用下带动磁性抛光液体高速旋转撞击工件表面

游客

网友:
没用过还真不知道,又见识了
那不是抛光不锈钢件的,对铝、镁、锌等较软合金可以,但对不锈钢件没效果。

网友:
十分好奇,等待大侠解答

网友:
那叫纯化膏

游客

网友:
这个可以用于去毛刺和氧化皮,但其效果和抛光还是差远了。
在焊接、锤击、碰损或高温加工处理后而产生的棕色或棕褐色氧化皮(锈)的清除,使之银亮有光,同时形成一层致密完整的钝化膜,具有酸洗与钝化两步合一的优异功能。
其为白色膏体,膏剂中采用高稳定性的原材料,是一种稳定的膏剂,不分解,不沉淀,不含硫化物,氯离子量得到严格控制,用于清除不锈钢焊缝区域的黑色残渣物氧化皮.使焊缝区域洁白光亮,对基体不产生过腐蚀。

网友:
也叫钝化液,有出售的.

网友:
以前自己配过一种钝化液,要求温度必须达到60度以上。由于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以失败而告终。期待明白人。

网友:
钝化后能达到抛光的效果 吗

游客

网友:
不能!

网友:
好东西,不锈钢抛光活干得太累

网友:
就是清洗不锈钢表面的一种膏体,先用刷子涂抹在表面一层,等待一小时用水冲净即可。店里有卖的

网友(点评):
能够详细点吗?

楼主:
各位的意思可能有点理解错误,叫什么ju酸清洗液,不是什么膏,上次和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听到有这么个东西,好象是欧美那边引进的,各位如果有最新动态可以在可以共享

网友:
我公司貌似与楼主说的,但是用大型抛光机械加化学原料,效率高。

网友:
LZ说的不会是BJ那家XXXX。。。公司的所谓高科技的产品吧,骗那些梦想点水成金的人加盟,结果哭诉无门。发的图片与效果看起来不错,给工厂试了没那么神奇了,真那么强大那些大型公司还需要自动机械加人力去做么...
以他们的价格是超便宜的成本(钝化膏更加取代不了机械或者手工抛-----氧化皮、焊堆、披锋、砂眼、气孔、光泽度等各种因素,个人浅见。)

网友:
不知道大家说的钝化膏是不是这种
不锈钢焊接件焊接处黑色氧化皮的处理
以前用过一种黄绿色的膏体
用刷子蘸着刷过之后是能把黑色的氧化皮去掉
但是用水冲洗后材料表面呈黄色

网友:
这个问题一直很难解决,烦呀,期待高手们解决这些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