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的零件,sw在折弯时出现自相交错的警告,请教

楼主(2012-07-09):
如图所示的零件,sw在折弯是出现自相交错的警告,请问如图的设计在实际加工中可以加工吗?

网友A:
怎么连接呀?会有缝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连接呀?会有缝隙吧

折弯后焊接,没有缝隙

网友:
楼主请放心,这个东西折弯完全可做且不会有任何干涉。

网友:
出错只因为你编程时出错
实际加工并无干涉,尝试用其他软件三维展开吧

楼主:
明白了,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B:
需要有个缝隙,最小为一个板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有个缝隙,最小为一个板厚,

你和5楼商量商量,看看谁的正确

网友(点评):
每个公司都有自己公司的展开系数,因为设备,材料都不一样。 SW出错可能是三维图未将连接处打断,展开不了或是展开你未添加折弯系数导致吧。 所谓的缝隙并不是你想留多少的问题而是测试出来的。展图没问题加工也问

网友(2012-09-15):
实际加工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只要展开没有问题,折弯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