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什么床子,这算什么刀具?

楼主(2012-07-09):
请教一下图片上是何种加工方式?什么床子,这算什么刀具呢,简述一下加工原理。没见识过,先谢谢了

网友:
内旋风铣加工螺杆

游客

网友:
工件和刀具都旋转
谢谢呀,工件旋转还是铣刀旋转呢?专用机床?

网友:
像是加工螺杆的。

网友:
内旋风铣加工急速工件刀盘都旋转的...

楼主:
谢谢大侠们,了解了

网友:
旋风铣,装在车床上车螺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