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进口挤塑机油泵齿轮坏了如何修复?

楼主(2012-07-09):
日本进口挤塑机油泵齿轮坏了如何修复?发几张照片?

网友:
裂开了?,这个看起来精度不难啊··重新做一个

网友:
没有品牌么?在中国没有代理公司么?

网友:
齿圈裂,齿轮轴断,泵报废,直接换新泵。

网友:
找原厂家做一个,认宰。自己出图做一个,能便宜不少钱。八成没有原装的好,试用,不行在做一个。国产设备整体不行,弄个比较好的零件还是没啥问题的。
或是修上,拉个焊口,焊上  然后在修出原型。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准备自己做一个,也可以买一个,关键是测量齿轮参数,无法靠齿轮标准。齿轮轴,W3=42mm,W2=26.3mm,h全齿高=10mm,Z=13
                       齿圈Z=20,h全齿高=10mm,公法线测不准。

网友:
齿轮参数是测不准的,必须要通过计算,而且,这是变位加修形,我以前设计过齿轮泵,了解这个。你做出来,泵压力、性能、寿命也达不到要求,说不定把液压系统其他元件也伤了。最好别想这办法了。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还是重新买个吧·

网友(2012-12-24):
根据我的经验,找原厂购买是天价;国内定制,看图片还是研磨齿轮,技术参数不全,品质保证不了,而且还没人愿意做。最直接办法就是订购一套组件,价钱虽然贵了些,但可以省心了很多。

网友:
个人建议最好还是原厂商购买新备件,然后再寻找国内替代品,国内山寨技术雄厚的很!
我是做设备管理的,对设备故障比较敏感,所以对该设备故障比较感兴趣,请问轴和齿圈断裂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是否有相关事故报告,能否看一看?
hlh129955@163.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