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圆弧应该怎么车?厂里明天要干这活,以前没做过

楼主(2012-07-09):
这是厂里明天要干的活,这个R16.3的圆弧应该用什么刀来车呢?厂里没有机夹的圆弧刀,如果用手磨的圆弧刀,半径2.5左右的,用不用圆弧半径补偿指令G42,G41,如果用的话它的刀尖方位是几呢?车完之后的圆弧两边是不是对称的?

请各位师傅帮忙,之前我没干过这样的活。

谢谢!

网友:
你用尖刀看行不行,圆弧刀没有吗,量多定几把吧,不行那自己去磨几把了。

网友A:
圆弧刀和尖刀都可以。

游客

网友:
厂里有一把35度的尖刀,但试过车圆弧的两边时会过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圆弧刀和尖刀都可以。

這個是完整半圓,尖角刀都會過切

游客

网友:
恩,对的,刚才没想到,只能圆弧刀了。

网友:
%
T0101
G0 X61. Z-5.875 M8
G99 G1 X59.6 F.1
G0 X61.
Z-7.821
G1 X44.354
G0 X62.428
Z-6.461
G2 X59.6 Z-5.875 R2.
X44.354 Z-7.821 R15.9
G0 X61.
Z-9.768
G1 X38.754
G0 X47.398
Z-7.657
G2 X46.272 Z-7.577 R2.
X44.354 Z-7.821 R2.
X38.754 Z-9.768 R15.9
G0 X61.
Z-11.714
G1 X34.975
G0 X41.658
Z-9.283
G2 X41.376 Z-9.278 R2.
X38.754 Z-9.768 R2.
X34.975 Z-11.714 R15.9
G0 X61.
Z-13.661
G1 X32.253
G0 X37.672
Z-10.99
G2 X34.975 Z-11.714 R2.
X32.253 Z-13.661 R15.9
G0 X61.
Z-15.607
G1 X30.29
G0 X34.704
Z-12.743
G2 X32.253 Z-13.661 R2.
X30.29 Z-15.607 R15.9
G0 X61.
Z-17.554
G1 X28.941
G0 X32.467
Z-14.531
G2 X30.29 Z-15.607 R2.
X28.941 Z-17.554 R15.9
G0 X61.
Z-19.5
G1 X28.127
G0 X30.822
Z-16.346
G2 X28.941 Z-17.554 R2.
X28.127 Z-19.5 R15.9
G0 X61.
Z-21.446
G1 X28.941
G3 X28.127 Z-19.5 R15.9
G0 X61.
Z-23.393
G1 X30.29
G3 X28.941 Z-21.446 R15.9
G0 X61.
Z-25.339
G1 X32.253
G3 X30.29 Z-23.393 R15.9
G0 X61.
Z-27.286
G1 X34.975
G3 X32.253 Z-25.339 R15.9
G0 X61.
Z-29.232
G1 X38.754
G3 X34.975 Z-27.286 R15.9
G0 X61.
Z-31.179
G1 X44.354
G3 X38.754 Z-29.232 R15.9
G0 X61.
Z-33.125
G1 X59.6
G3 X44.354 Z-31.179 R15.9
G0 X61.
X62.428
Z-4.261
G1 X59.6 Z-5.675
G2 X27.723 Z-19.5 R16.1
X59.6 Z-33.325 R16.1
G0 X62.428
G0 Z100
M30
%
这个是用5mm切刀,对刀点刀具中心,即碰平面为Z2.5   程序要改。不能乱用,我只是用来说明下软件编程的好处!!!!

游客

网友:
没注意大侠这个是粗车刀路,到了第2的精车刀路才知道这一个是粗车的,大侠也不说清楚。大侠乐于助人,哥给你加分!
虽然楼主乐于助人,有一个善良的心,但是楼主用5毫米割刀做出来是不正确的。底部已经不是圆弧了,请把原图放大看看底部。
服了这哥们了!居然用G1、G0、G3给搞出来了!

网友:
上传MC9文件

网友:
MC9上传不了

网友C:
再上个图
上个粗车程序,保证可用
%
T0101
G0 X61. Z-5.875 M8
G99 G1 X59.6 F.1
G0 X61.
Z-7.821
G1 X44.354
G0 X62.428
Z-6.461
G2 X59.6 Z-5.875 R2.
X44.354 Z-7.821 R15.9
G0 X61.
Z-9.768
G1 X38.754
G0 X47.398
Z-7.657
G2 X46.272 Z-7.577 R2.
X44.354 Z-7.821 R2.
X38.754 Z-9.768 R15.9
G0 X61.
Z-11.714
G1 X34.975
G0 X41.658
Z-9.283
G2 X41.376 Z-9.278 R2.
X38.754 Z-9.768 R2.
X34.975 Z-11.714 R15.9
G0 X61.
Z-13.661
G1 X32.253
G0 X37.672
Z-10.99
G2 X34.975 Z-11.714 R2.
X32.253 Z-13.661 R15.9
G0 X61.
Z-15.607
G1 X30.29
G0 X34.704
Z-12.743
G2 X32.253 Z-13.661 R2.
X30.29 Z-15.607 R15.9
G0 X61.
Z-17.554
G1 X28.941
G0 X32.467
Z-14.531
G2 X30.29 Z-15.607 R2.
X28.941 Z-17.554 R15.9
G0 X61.
Z-19.5
G1 X28.127
G0 X30.822
Z-16.346
G2 X28.941 Z-17.554 R2.
X28.127 Z-19.5 R15.9
G0 X61.
Z-21.446
G1 X28.941
G3 X28.127 Z-19.5 R15.9
G0 X61.
Z-23.393
G1 X30.29
G3 X28.941 Z-21.446 R15.9
G0 X61.
Z-25.339
G1 X32.253
G3 X30.29 Z-23.393 R15.9
G0 X61.
Z-27.286
G1 X34.975
G3 X32.253 Z-25.339 R15.9
G0 X61.
Z-29.232
G1 X38.754
G3 X34.975 Z-27.286 R15.9
G0 X61.
Z-31.179
G1 X44.354
G3 X38.754 Z-29.232 R15.9
G0 X61.
Z-33.125
G1 X59.6
G3 X44.354 Z-31.179 R15.9
G0 X61.
Z100
M30
%

网友:
全是高手啊。

网友D:
所加工圆弧是整个半圆,用切刀编程序数控切削圆弧,只是勉强,切削中切削刃主副角等参数一直在变化中。在圆弧正中,必然有切刀宽的一段直线无法去除。另外,刀尖圆弧与编程有关,直接影响精度,走刀痕迹也需要注意。
其实,本工件的园半径有16.3,可以做一把简单的摆动旋转刀完成工作。

不必怀疑这个刀的性能。在本版块发过一个拉弯式弯管机的帖子,弯管机上的模具内圆弧就是用这个刀加工的。

游客

网友:
大侠高见,搞不好这个加工出来的比数控加工的还好,只不过做这个装置麻烦,要是只做几个零件的话
害怕伏枥 老前辈:您的方法是可行的。如果数控系统和机床本身是一般的话,那车的圆弧精度远不如一台破车床加个回转盘。
看懂了,普车上搞比较合适,数控上还是球刀好。
我看的稀里糊涂的,这刀子看不懂头和尾,也看不出哪里是刀头如何旋转,还请大师解释清楚,来点加工原理和加工视频,谢谢。
βлл
βлл
βлл
βлл

网友:
%
T0202
G0 X60 Z-3.286 M8
G99 G1 X57. Z-4.7 F.12
G2 X27.4 Z-19.5 R14.8
X57. Z-34.3 R14.8
G0 X60
M9
G0 Z100
T0200
M30
%
上传个精车程序                    什么都不要说,用仿真模拟下再发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上个图
上个粗车程序,保证可用
%

大侠这是什么软件自动编程的 能不能发个给我啊

游客

网友:
mastrcam 网上大把,版本9。1

网友:
ra3.2 Φ32.6的为什么要车呢?还得两次装夹,怎么不镗呢?两个圆弧一次就可以干出来

网友:
用圆弧刀可以一次车出来

网友E:
磨一把尖刀就可以啦,磨球刀也是可以,像这么简单的圆弧不用补偿,直接16.
3减去刀具半径就行了

游客

网友:
如果只减去刀具半径那圆弧刀的后半圆弧会不会过切?

网友F:
用圆弧刀 CAXA软件编程 很简单哦

游客

网友:
我不会软件编程

网友:
大侠,请问是用的什么软件编写的
是的,只是R比较小
有个问题请教下,粗车你是用的是不是R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加工圆弧是整个半圆,用切刀编程序数控切削圆弧,只是勉强,切削中切削刃主副角等参数一直在变化中。在圆 ...

前辈果然是高手

游客

网友:
我说前辈的方法好,到底好在什么地方,请看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3930
嘿嘿,人家割刀是粗车,没有车到位,留余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圆弧刀 CAXA软件编程 很简单哦

很简单 你会CAD把 CAXA比CAD还要简单

网友:
还是前辈的话可行!

楼主:
今天干这个活时先让普车粗车一下,总共就两个活。昨天打算是觉得这个活如果用手磨的圆弧刀干的话,可能得用到圆弧补偿指令G42或G41,但不知道它的刀尖方位是几,查了一些网页有的说是3有的说是8还有9,我也不知道应该是几,总共就两个活不能随便尝试,所以就直接用刀尖圆弧的圆心来编程,用g 73来车,车完后尺寸是对的。谢谢各位师傅的指点和提示!

游客

网友:
帮助一下新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磨一把尖刀就可以啦,磨球刀也是可以,像这么简单的圆弧不用补偿,直接16.
3减去刀具半径就行了

不会过切,你先画个图演示一下就知道啦,(随便在纸上画一下也可以啊)

网友:
楼主手磨的圆弧刀吗?如何磨出和量出刀头的半径的?

游客

网友:
是手磨的,有那个圆弧规卡一下。

网友:
            用球头刀比较合适,35度仿形刀肯定干涉。
            前辈的回转刀杆令学生大开眼界,应该还有端面圆弧刀等

网友:
我车过一个接近1|2半圆的r5.5圆弧。尖刀根本没发车,最后手摸了一把圆弧刀,注意圆弧的大小有一个合理的范围。

网友:
首先要使用球头刀(切槽刀),其次使用G73,这个工件外形不是很难的,以前中级工考试就是这么一东西,关键是在编程时,圆弧处一定要加上刀尖R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個是完整半圓,尖角刀都會過切

只能用圆狐刀

网友:
上传个MASTERCAM9.1端面圆弧
    用Lathe9.1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上个图
上个粗车程序,保证可用
%

哥们,软件编程在那搞的,能给我发个吗?(196996234@qq.com

游客

网友:
网上大把

网友:
很简单啊,从左往右车用G42,刀尖方位用3,刀架在操作者方用G02,不用什么粗车程序,用右端面做基准坐标,用增量编程,每次修改X的绝对坐标就行了,祝你成功

游客

网友:
请教您以前用圆弧刀车过这样的圆弧吗?它是怎样对刀的呢?

网友:
用圆弧刀车削对X刀补时先车一刀外圆,然后用CRT的X的绝对坐标减去你所车的外圆的直径,输入在刀补里,然后Z向对右端面,用Z向的对刀坐标减去你程序里增量编程前的最后一个Z的绝对值坐标(起刀点),然后输在刀补里,刀的半径输在半径补偿里,这样就OK了,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加工圆弧是整个半圆,用切刀编程序数控切削圆弧,只是勉强,切削中切削刃主副角等参数一直在变化中。在圆 ...

深有同感,这把刀哪儿是头?哪儿是尾?怎么个摆动法啊?

网友(点评):
呵呵,那只是粗车,精车是用圆弧刀加工的

网友:
我感觉都没必要那么麻烦,直接用钻头点一下内心,要求高,就弄个圆弧刀弄个刀补上去,要求不高 随便怎么搞,镗也可以的但中心估计会有缺陷!

网友:
都是高手啊,兄弟不行就上数控铣

网友(2012-09-16):
这东西简单 我做过很多的。直接G73  用切槽刀磨圆弧刀就可以了。

网友:
用g41就不能用复合程序,粗车有点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所加工圆弧是整个半圆,用切刀编程序数控切削圆弧,只是勉强,切削中切削刃主副角等参数一直在变化中。在圆 ...

我认为这把刀是圆柱杆垂直于工件。圆柱杆中间固定一个类似螺纹刀一样的刀片。通过螺母调节中心,刀尖稍长即可避开圆柱面。很高明的设计啊,不知道我理解有没有问题。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