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滚齿机突然就不供油了,紧急求助

楼主(2012-07-09):
家里的滚齿机突然就不供油了,检查了下轴承密封都没有问题,怎么好好的就不供油了呢?没有漏油的情况,求求论坛的各位大神帮帮我吧,还有一批很急的货要赶,现在坏了机器要急死我了啊,在线等!

网友:
我有个朋友也是做滚齿的,去年也出现和你一样的问题,后来他自己弄好了,问他说是到飞轮哪边去的那根管子进空气了。

网友:
也许 是油路 或者电路有问题

网友:
1.检查润滑泵是否正常运转;
2.检查泵是否有漏气
3.检查油路是否有泄露;
4.检查进油端是否破损进空气

网友:
如果没有泄露的现象,在好好看看油泵,还有可能是电路问题。

网友:
从油泵开始,检查整个系统,一段一段查,看那个件不通。

网友:
1.看看吸油管路是否堵塞;
2.润滑泵是否正常运转;
3.泵的动力或传动系统是否有问题;
4.泵是否有泄油现象;
5.分配器是否堵塞

网友:
楼上已经把我要说的说了

网友:
应急的话先搭个潜水泵另外做条油路连上去顶着先。故障稍后再分析,有些时候分析出来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如果进油口不漏气的话,拆下油泵进油口的管子,启动液压电机或机床主电机,向油泵出油口注油,如油泵能抽油的,说明油泵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