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实在无法忍受老式面铣刀那种声音!

楼主(2012-07-09):
这种刀盘 是买合适还是自己做合适? 想用在老式龙门铣上。

我实在无法忍受老式的面铣刀那种声音,听了就烦!
所以考虑用这种数控上用的面铣刀。
如果买的话大概多少合适?老式龙门铣上粗用!

网友A:
这刀适合精细,我在和有一把瓦尔特的很好用,精铣效果很不错,这是多大的刀盘?125?大概四五千吧,我这是把160的

游客

网友:
我只想用来开粗 免去现在的老刀盘对我的摧残!!!!

网友B:
这种45度密齿刀盘不适合开粗的,而且刀片成本也高。

游客

网友:
那就换圆形刀盘总行!样子还是这样!!
行家,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刀适合精细,我在和有一把瓦尔特的很好用,精铣效果很不错,这是多大的刀盘?125?大概四五千吧,我这是把 ...

看你第三张第四张图片的刀片角度,这样的刀片比较锋利,但不耐用!

网友:
这刀盘 一看就不错, 不会便宜的,希望你们老板不会心疼钱, 而是心疼你们

网友:
有没具体尺寸?
常州孔氏刃具有限公司,欢迎来电咨询
电话15995000120-孔
QQ438771325

网友(2012-08-09):
刀片选择的不合适,试试森拉天使的274盘铣刀估计没什么问题

网友C:
考虑下钻石的FMA07  系列的刀盘,,刀片16刃,经济,,开粗合适

网友(点评):
株钻的很棒的,但最好是看清状况,不然风险很大。

网友:
株钻的很棒的,但最好是看清状况,不然风险很大。
俺同样的刀片刀盘,在德系单轴18年无大修下设备 可以加工300件,新设备双轴下只能180件(因为是双轴,所以一半寿命都不到)

网友(点评):
新设备双轴下只能180件(因为是双轴,所以一半寿命都不到) 没理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双轴 一半都不到? 请教

网友(点评):
一个工件两个平面,新设备是一个刀盘干一个平面----双轴。不知道说清楚了没有。

网友:
你这个刀盘应该是45度的KM系列刀盘,配SEKT1204或SPKN1204的刀片吧?你如果做铸件的话,这样的刀盘换成粗齿的就可以的。效果好的话还是选配立装刀片的刀盘或配L型的刀盘。如果从经济性考虑的话可以买装APMT16另外两个钝角刀片的刀盘,力道大,刀片属于报废品,可以很便宜买到或是别的刀具上用费下来使用

网友D:
株洲钻石 125铣刀盘 1900¥一个,现在株洲公司搞活动,买刀片送刀片,你自己打电话咨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株洲钻石 125铣刀盘 1900¥一个,现在株洲公司搞活动,买刀片送刀片,你自己打电话咨询下。

刀盘,写错了。
买刀片送刀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45度密齿刀盘不适合开粗的,而且刀片成本也高。

推荐你使用住友负刃刀片,SNMT,八刃而且可以定做正反刀盘,开粗的行家。

网友:
这是精加工用的,粗铣可能不行

网友:
想看看你现在用的刀具和设备,参数等。
  噪音是什么类型的?有照片或是视频吗?

网友(点评):
问题已解决不再采用老式刀片采用新式刀片与刀盘,噪音问题得到很大改善!!!

网友:
什么样的新刀盘和刀片呢?效率提高了吗?成本呢?
  愿闻其详。

网友(2012-09-13):
表示来学习的,,

网友E(2012-11-14):
引用 网友C:
考虑下钻石的FMA07  系列的刀盘,,刀片16刃,经济,,开粗合适

不知道阁下是做钻石的刀盘型号全不全
我这用的型号比较多
FMD02-125-B40-HN09-14
刀片型号HNEX090512-DF(精加工刀片)-DR(粗加工刀片)
FMA04-125-B40-OF05-08
刀片型号OFKE0573-DF(粗加工)-DM(精加工)
这两种刀盘的型号有没
用的比较多
有事电话联系18256099894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阁下是做钻石的刀盘型号全不全
我这用的型号比较多
FMD02-125-B40-HN09-14

是的,我是做株钻的代理,QQ502087138 加个,有需要的话可以聊聊